[转帖]停车时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

楼主(2017-08-15):
  学车朋友们一直迷惑,停车时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 操作不好丢分可就不值了!就以下三种情况予以说明:

第一种情况:已经取得驾驶证,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停车:如果你的车速比较快,比如,行驶速度在40公里以上,你如果要停车,必须提前减速,可先抬起油门减速,在符合滑行条件时,可以利用滑行减速,待车速减到40公里以下时,你再停车,停车时,变速杆如果在空档位置,你只踩刹车就行了。如果你是利用发动机的牵制作用减速,必须先踏离合器踏板,紧接着踏行车制动器踏板,踏行车制动器踏板的力度,根据你停车的位置来决定,等车停稳后,将变速杆置于空档位置,拉紧驻车制动器操纵杆,然后将两只脚抬起即可。如果你的车速在40公里以下,那么你随时可以先踏离合器踏板,紧接着踏行车制动器踏板停车。

第二种情况:在考试时停车:既然是考试,你别跑的太快,一般都在30到40公里之间,如果考官在这时命令停车,你首先要抬起油门减速,然后打开右转向灯,看一下右后视镜,确认安全后,向右打方向令车靠边行驶,等车走直以后,先踏离合器踏板,紧接着踏行车制动器踏板,平稳停车。在抬起油门减速的过程中,如果车辆即将开始抖动,你必须及时减档,不然,发动机就要熄火,也要扣分哦。

第三种情况:在考试时,如遇红灯、交叉路口需要停车时,你也应提前抬起油门,利用发动机的牵制作用减速(考试时不允许滑行),快到停车位置时,先踏离合器踏板,紧接着踏行车制动器踏板,等车停稳后,将变速杆置于空档位置,拉紧驻车制动器操纵杆,然后将两只脚抬起即可。在抬起油门减速的过程中,车辆还没有到停车位置,如果车辆即将开始抖动,你必须及时减档,不然发动机就要熄火。如果你减速过早,档位已经减到1档或2档时,但车辆还没有到停车位置,你可以加油再往前走一些,到停车位置时再停车。

    评述:你们的教练让你们先踩刹车的原因是,在车速较快的情况下,发现前面的情况过晚,或者距离停车目标过近,需要用刹车来配合减速。这时,你可先踩刹车,车速减到车辆即将出现抖动时,必须及时将离合器踏板踩下去,不然发动机就要熄火。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很重要 有时间能避免一些意外

网友:
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个人习惯和适应问题,哪有这是对的,那是错的?
有时候刻意去改变自己习惯反而更容易出错。

网友:
看自己的操作水平跟紧急情况,急刹就离合、刹车一起踩,否则就先刹车,发动机转速到1000左右踩离合。。。

网友:
直接刹车踩到底,省得关钥匙门熄火了

网友:
      应该养成先踩刹车,车速降到很低(大约30公里以下)再踏离合器踏板的习惯,紧急情况下更要先踩刹车。

补充内容 (2017-8-23 21:02):
很多情况下,注意力一定集中在刹车、方向、路况、四周情况等等,最后再踏离合器,先踩离合器不好。

网友A: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刹车方式看似合理,事实上很烧脑子的。不如简化为先踩离合器后踩刹车。
另外这样的讨论需要明确一下仅对手动档的车有效,不然会有人会因为找不到离合器踏板而抓狂的。

网友:
解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是根据速度来的
速度快就先  刹车  离合  刹车
速度慢就是  离合  刹车

网友B:
楼主我习惯先踩离合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刹车方式看似合理,事实上很烧脑子的。不如简化为先踩离合器后踩刹车。
另外这样的讨 ...

如果驾车的“找不到离合器踏板”,说得再多也差不多是“对牛弹琴”,亦即所谓十个聪明人也难回答一个傻子的提问。 另似乎是停车-停车时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更加合理。

网友:
除了冰雪道路,正常应该是先踩离合器,切断动力,再踩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驾车的“找不到离合器踏板”,说得再多也差不多是“对牛弹琴”,亦即所谓十个聪明人也难回答一个傻子 ...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的复杂性, 更容易导致在该不该抬起左脚的犹豫上耽搁时间, 甚至根本记错了左脚和右脚. 而那种简化后的"无论什么情况想都不用想, 双脚一起下去就万事大吉了"方式则省去了更多的 "如果...那么" 判断分支, 响应速度和可靠性都会好很多的.

如果能在紧急情况下找不到离合器踏板, 多半也可能找不到刹车踏板.

网友D:
遇紧急情况第一反应是踩刹车。不是紧急情况可以慢慢想,随便踩。发动机制动还是有效果的,紧急情况刹车不要踩离合,可以增强刹车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紧急情况第一反应是踩刹车。不是紧急情况可以慢慢想,随便踩。发动机制动还是有效果的,紧急情况刹车不要 ...

发动机的反拖力能加强刹车效果,是否说明单独靠刹车的制动力不够用?
或者换个说法:发动机反拖力的介入可以缩短制动距离?

网友:
手动档正常低速时刹车 先踩离合能多滑行一点距离不是很好吗 ,
没见过两脚一起踩的 那是急刹车。

网友:
速度低,先离合,再刹车,不易熄火。
速度高,先刹车至低速后,同时左脚踩离合,刹车不松至停车。紧急刹车更要这样。

网友:
学习了  个人感觉这个还是看当时行驶的车速多少,慢速的话可以先踩离合在踩刹车

网友:
下坡加油,上坡滑

网友:
其实我一般来说看车速,高速直接刹车再离合,低速离合在刹车

网友:
手动挡就是考人一些,不习惯的会手忙脚乱,自动挡就省事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出国的话 应该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E:
不是先踩哪个的问题,是看速度有多快,如果速度快,当然是先刹车再离合啊,速度慢 先离合再刹车啊 怕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习惯先踩离合了怎么办?

我跟你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先踩哪个的问题,是看速度有多快,如果速度快,当然是先刹车再离合啊,速度慢 先离合再刹车啊 怕熄火

我基本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就应该先踩离合后刹车,有先后但基本同步,高危的初学时期可避免踩错油门刹车。

刹车设计上足够用了,利用发动机牵制是个不靠谱的事情,通常最高档运行怠速就能到30码,低于30码发动机提供动力阻碍刹车,刹车效果反而变差,能有精力考虑速度准确的刹车都不是紧急刹车,随意即可。
开车最不需要考虑的就是车辆损耗,刹车片很便宜,事故很贵。

紧急刹车也没空思考,快速踩死别踩错就行,先踩离合可以简单感受车速变化提供纠错的机会

那些跟据情况踩刹车的老司机不需要建议,该怎么踩怎么踩,习惯就行

网友:
对老司机来说 这不是个问题,紧急情况 右脚自动就踩上了。。。。。离合器那是0.5秒以后要做的操作。。。。。不用经过大脑。

网友:
我的习惯,减速踩刹车就可以了,停车或紧急制动必须离合、刹车一起踩。

网友(2017-09-16):
已经人车合一了  那种感觉已无法用语言描述了额

网友:
这个要看道路情况实际应用,不能一成不变

网友:
我都是离合刹车一起彩

网友:
要是一般的正常停车,先踩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别踩熄火就好。但是紧急情况下的的急刹,必须是离合刹车一起踩,别的理由不说,因为首先这是操作规范要求,其次也没有时间给你反应先踩哪个,一起踩是反应最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