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降噪

楼主(2017-08-15):
朋友借去试听,用他的100分贝音箱听,站在音箱前噪音过大。准备改直流点灯。但打开机箱后发现错误焊点,试改一下。将白箭头改到红箭头处中心地

楼主:
通过试听,贴近音箱才听到噪声。在用毫伏表测一下数。

网友A:
不明白,白箭头所指是这300B的灯丝脚,改焊在红箭头那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白箭头所指是这300B的灯丝脚,改焊在红箭头那点上?

红箭头那点中心接地处。电容挡住了。

网友A:
老兄是否:红箭头那点是一点接地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是否:红箭头那点是一点接地处?

是的。一点接地处。

网友B:
没有看到灯丝平衡电位器

网友C:
对,接地点能影响整机的噪声水平,亦是厂机的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接地点能影响整机的噪声水平,亦是厂机的机密。

这是个公开的秘密 。主要看你实际操作会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灯丝平衡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接地点能影响整机的噪声水平,亦是厂机的机密。

这不是厂机,是自己DIY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点接地处。

多谢楼主指教,我那台2A3也有交流噪声,

网友D:
我的300B交流点灯,低噪音一个5.6mv,一个6.2mv,92db的音箱离快1米远才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00B交流点灯,低噪音一个5.6mv,一个6.2mv,92db的音箱离快1米远才听不到。。。。。。

如焊接布局没有问题就改直流点灯。

网友E:
能给个电路,做个改接的标注让大家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电路,做个改接的标注让大家学习一下吗?!!!

网友E:
你怎么改接的标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改接的标识一下

我没有改直流。只是把接地点移到星点接地啊。上楼有标识箭头啊。

网友F:
使用直流点灯尤其是稳压最理想(1083就很好),再就是用超低频18HZ或是60KHZ交流点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直流点灯尤其是稳压最理想(1083就很好),再就是用超低频18HZ或是60KHZ交流点灯都可以

降频交流电路做起来有点烦琐。一般人很难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频交流电路做起来有点烦琐。一般人很难做到。

其实也很简单,一片555加上817,1047就可以实现18HZ了,还可以使用7500实现60KHZ都很简单的

网友G(2018-10-26):
这不就变成直流点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就变成直流点灯了吗?

上图是直流点灯图,这是在交流点灯没有办法处理,才采用直流点灯。我没有改直流。只是把接地点移到星点接地啊。上楼有标识箭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图是直流点灯图,这是在交流点灯没有办法处理,才采用直流点灯。我没有改直流。只是把接地点移到星点 ...

我试了一下交流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一下交流没效果

那就细查元件布局。先确定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相互有没有影响、用耳机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