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电子管测试仪,以使用方便快捷为设计目标。

楼主(2017-08-15):
测试屏流 ,判断管子新旧程度,管子确定6个自己最常用的型号:12AX7,12AU7,12AT7,6DJ8,5687,6J1.
简易的线路图
设计思路是接近正常工作条件下,每个管子分别调整,使指示和其屏流大小分别对应来判断新旧程度。以正常值的85%为标准。而不是直接测量屏流。

楼主:
电源部分是12VDC供电,分别用2个DC变换模块,生成6.3V和200V 直流电压。

楼主:
面板指示。

楼主:
上面的4个管座,左右分别是6DJ8和6J1,测量时屏压调整为90V

网友:
学习了!正在寻找。

网友A:
这样要自己标定一下,定性即可,到是快速

网友:
如果能兼容功率管就好了,不过就难以便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要自己标定一下,定性即可,到是快速

谢谢关注,是的,板上对应6个管子,分别有电位器,可以设定指示位置。

网友:
管脚相同或近似的电子管可以考虑共用管座,再通过几个拨动开关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4个管座,左右分别是6DJ8和6J1,测量时屏压调整为90V

这个好,思路正确。虽然可测试的管子型号不多,但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思路正确。虽然可测试的管子型号不多,但很实用。

谢谢老大加分支持鼓励!  这种设计可以不必再看电子管手册或者记不同管子的屏流值了,先设定好就可以直接判断好坏了。加上刻度,双三极管的屏流配对也方便了。
有时间会继续升级,把放大系数测量功能也加上。那样就比较完善了。

楼主:
曾经尝试把信号发生器安装到机箱里面,本以为很简单,加个半波整流滤波即可读数了,没想到,测量12AX7时,输出空载28V,带上表头,指针只是微微摆动,无法测试。这才想起,测量的输入阻抗太低了,而12AX7是电压放大管,带载能力差,或者说,测量部分应该用输入阻抗在1M欧以上的交流电压表。
所以就只是把放大的信号接到RCA端子,输出来,再用数字表测量,因为目前数字表输入阻抗一般都在10M以上。
测量交流输出电压,12AX7 17V, 12AT7 19V, 12AU7 6.7V。频率410Hz,负载是个固定的100H扼流圈。 12AT7的电压比12AX7大,说明电流放大能力比X7强,另外也和负载有关,扼流圈在不同电流下,阻抗不同,看来要精确测量放大系数,需要调整的地方不少。
电子管手册中的12AT7和12AU7屏流都是10MA,放大系数分别是60和17.  和测量的数据,19和6.7相比,可以看到测量出的比例还算接近。
波形有些失真,近似三角波,因为信号板用电阻代替了电位器,无法做精细调整波形。

网友: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