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绳电话输入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家有一个美国的GE无绳话机110V的,用了多年。有一次更换220转110的变压器,开关打反了,插上后连变压器和电话机主机一并烧了。问问本区老法师,电话机的主机还有的救吗?暂时没有拆机,如果需要诊断看实物可以上图。谢谢。

网友:
你为什么不自己拆开先看呢?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自己拆开检查测量。有什么问题再发到坛上寻求帮助。这样你才能学到东西。如果你不想学习的话,我想你还是重新买一台吧。因为学习及维修的时间可能比你重新买一台要“贵”很多。

网友:
220V进一定烧了电路。还不如买个2手的,很便宜。想要我有一台松下的无绳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