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0V无绳话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7-08-15):
虽是工科生,但是对于电器维修尤其是电路知识还是小白。家有一个美国的GE无绳话机110V的,用了多年。有一次更换220转110的变压器,开关打反了,变成110V转220V了。插上后连变压器和电话机主机一声爆响后一并烧了。问问本区老法师,电话机的主机还有的救吗?暂时没有拆机,如果需要诊断看实物可以上图。谢谢。

网友:
     110变220是什么意思?是把220变110的变压器110端接220电源,220端接电话机吗?还是变压器有110和220两输出,你把电话机接220输出了?
    前者会升压到440伏,危害大于后者接220伏,但是,这种情况多数是保险爆掉或保护电路动作,烧毁变压器等,对话机应该不会太大损坏,你先用110伏电源给电话机通电试试吧。

网友:
应该能修好,,电源部分坏,不难修,美国电器应有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