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立件甲乙电逆变器3.0,室外实测!

楼主(2017-08-15):
今天利用休班时间,下午去郊外进行了逆变器实测,今天是有些多云的天气,在云层不是很厚的时候逆变器的正常工作是没问题的。如果能带上一个1.3AH的铅酸蓄电池那么就能工作的更加稳定啦。

补充内容 (2017-8-15 20:30):
发现视频链接不可用,补齐两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44740.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44740.0.0

楼主:
第二个测试视频,这个电池板很小比较特殊,是一个无边框无玻璃的电池板,类似那种滴胶板一样,背板是一个厚度2MM的铝合金板,很坚固,大小为22.5CM*22.5CM。没有标注参数,从大小看大约为3W板,没有云的时候不但可以给逆变器供电,还能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A:
不错!这个振荡频率主频和2345678910次谐波虽然不在接收频段但都是在音频范围内,不知道干扰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振荡频率主频和2345678910次谐波虽然不在接收频段但都是在音频范围内,不知道干扰情况如何?

这个没有什么干扰,听声音就知道,交流声都没有,振荡频率600赫兹,10次谐波几乎微弱到不可察觉了,但是增大驱动成为方波就有明显干扰,因为会产生尖峰,尖峰振铃非常强烈,强度很大的高次谐波会让变压器和功放管都明显发热。目前这个逆变器的主要问题是变压器是拆机的改绕的,0.5毫米矽钢片损耗明显,空载电流就100毫安,带上负载还能提高些效率,我今晚从网上购买0.35矽钢片和骨架,准备重绕变压器,再缠一批2P2和2P3的输出变压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振荡频率主频和2345678910次谐波虽然不在接收频段但都是在音频范围内,不知道干扰情况如何?

老师你好,我已经用磁环简单的实验了3000赫兹左右的低频双管自激逆变电路,效果尚可,就是磁环自己叫,所以这次新的Z11片到货以后我准备做个600赫兹的。另外视频里的逆变器的变压器铁芯也换成Z11 0.35毫米矽钢片了,输入从原来的12V,165毫安,降低到了130毫安,原先输入1.92W,输出0.71W,现在输入1.5W,输出0.75W了,高压输出电压有所提高,效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了,自认为比较满意,再根据您的经验做个双管自激方波逆变器,看看能不能把功耗降低到1.2W以下。

网友B:
刚开始收到的wc是什么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收到的wc是什么台?

不知道,我把收音机拧到最低端就收到了,那天偶然在室外收到的,我这收音机二级中放的,比较灵敏。。。

网友C:
仔细看了第一个视频,觉得“咝咝”声也太大了,而且好像和音量调节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第一个视频,觉得“咝咝”声也太大了,而且好像和音量调节无关。

我又看了一遍视频,背景的丝丝声您不感觉很熟悉吗?那是知了的叫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一遍视频,背景的丝丝声您不感觉很熟悉吗?那是知了的叫声。。。。

是喇叭里传出来的。知了的叫声高高低低,而且时间不会太长,一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喇叭里传出来的。知了的叫声高高低低,而且时间不会太长,一听就知道了。

有时间我在室内,或者在没有知了的地方录一段,可以确定完全没有哪怕一丝干扰声,完全和电池一样的就在刚刚,我又制成了逆变器4.0版,整整把体积又降低到了3.0的逆变器体积的五分之二左右,相当于一节半一号电池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