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射频天线的探讨(射频大神进)

楼主(2017-08-15):
今天在大街上打打电话有所感想。。。现在手机打电话信号太垃圾了
手机注重的是智能性能,而不是通信。
不伦不类,不便携。
都有电脑了。还用啥手机

矿坛呢,很少发现有讨论关于射频天线的设计的
甚至是普通天线设计的也少。
前些年有位老师令我敬佩,但是遗憾的是他很久不上坛子里来了
不知他近况如何,望大家不要忘记他——shiuyipyuen 老师!

为了打造自己的手机,我买了SIM800L这模块。不知天线如何设计呢
前提是不考虑占空间的大小,巴掌以内。就是单单天线就可以做的和小型手机差不多大
只为了信号强
其实好的天线太重要了。
SIM800L耗电有3w左右,究竟发射功率多少就不清楚了
现在手机都采用薄膜天线,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请各路射频大神关照!

楼主:
SIM800L有原来的天线,那种天线糊弄人一样,弹簧天线和pcb天线两种。。。
如果说那么小的天线就能解决问题,为何还有大天线呢

楼主:
顶一顶,怎么没人啊

楼主:
没人我自顶。。。。。

网友A:
一寸长一寸强,手机沒研究过,但是对讲机天线是长的比短的辐射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寸长一寸强,手机沒研究过,但是对讲机天线是长的比短的辐射能力强

终于有人啦。。。
虽然一寸长一寸强,但是它的波长太短了,如果按1/4波长算,那就很短了。。。
那请问天线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A:
参照十多年前的三星摩托之类的拉杆天线,后来基站多了。手机为了缩短天线就做成了弹簧的,再后来才是类似于折合振子的内置天线,应该是拉杆天线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十多年前的三星摩托之类的拉杆天线,后来基站多了。手机为了缩短天线就做成了弹簧的,再后来才是类似于 ...

手机怎么做弹簧的呢。。。
多谢多谢
这方面的资料少的很呢

网友:
谁整天背个电脑?
只能说你那地方信号辣鸡,现在手机比电脑方便多了。

网友B:
以前的摩托罗拉等品牌的手机都有外接天线  后来手机默认设计还保留外接天线插座 只不过由于很少有配套的天线 就直接用橡胶垫 堵住了
以前X宝还有卖家卖过老手机外接天线  不过现在找不着了
例如诺基亚6110的手机有一个外接车载天线  长1.4米 类似汽车音响天线  直接接在手机后面的插座上
天线下面的口就是外接天线

如果现在的智能手机加装天线 可以考虑在通信天线触点(部分手机有一个天线接线座 直接接在外接天线即可 可能需要转换头)接出一根屏蔽线 然后接在一个车载电台的天线(或者电台的外接天线) 是最简单的方法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好移动打电话 天线先放在信号好的地方固定即可
这种放法试过 家里面搬新家手机信号极差 用这种方法接室外天线打了一年  只要屏蔽做的好 手机功能影响不算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怎么做弹簧的呢。。。
多谢多谢
这方面的资料少的很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手机流行换闪光天线,天线壳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螺旋天线,和弹簧一样的形状跟对讲机天线一样,只是很短,顶上有L ED,手机发射的时候LED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摩托罗拉等品牌的手机都有外接天线  后来手机默认设计还保留外接天线插座 只不过由于很少有配套的天 ...

我看早期智能手机也带的.比如我现在用的HTC G8,就有个小的金属接口。
但头一次听过还能接室外天线,那信号得多强啊。。。
见过带天线的手机,好多07年以前的都是。。。
我这里信号倒是可以,但是为啥在大街上打电话就断断续续的。。。
还有,MOTO的手机信号可以么。。。
通话质量如何。
哪个品牌手机通话质量最好呢。
现在手机都以MCU性能为主,真是失去了"通信"的意义。

网友:
除了摩托罗拉的按键式手机,无线电性能一流的就是黑莓了,拆开看里面的天线结构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早期智能手机也带的.比如我现在用的HTC G8,就有个小的金属接口。
但头一次听过还能接室外天线,那 ...

当时的发射台少和发射机的功率比较小 所以手机厂商为了更好的通讯功能 都加装了外接天线插座
摩托罗拉的掌中宝系列 由于体积的限制使用了抽拉天线 还在天线后盖附近采用了外接天线
诺基亚手机也设计了多层内置天线和普通的天线功能 并且配置了外置天线功能

但是天线一般是车载电台那种天线   室外天线设计是为了山区通信设计的

不过现在由于发射台增多和发射机功率大 所以就不怎么有外接天线端口设计了
而是作为工厂测试手机的干扰测试使用 端口位置设计的比较隐秘了
  但是如果连接天线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建议先学习天线理论,然后学习手机天线设计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一段时间手机流行换闪光天线,天线壳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螺旋天线,和弹簧一样的形状跟对讲机 ...

以前买了摩托罗拉V998+人家送了两个天线 一个是原装 一个是增强天线  增强天线带闪光的上面刻了龙的图案 比正常的长两公分 信号的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的发射台少和发射机的功率比较小 所以手机厂商为了更好的通讯功能 都加装了外接天线插座
摩托罗拉 ...

明白了,您真的是很了解啊
我的模块是SIM800L,在通话状态下3.3V-4.2V, 1A怎么也有4w左右了吧。
但是能否保证通话质量呢
不清楚。
一走到大街上通话质量就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学习天线理论,然后学习手机天线设计理论。

天线理论的书籍有什么呢。
最近下了一般ARRL的天线手册。是讲HAM电台短波天线的,正在看

网友D:
天线其实挺复杂的。首先是约束条件很多,比如手机,体积形状一旦确定,天线只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想办法,可选余地很小。楼主倡议讨论,但没有指定讨论什么,是想高效率?还是小尺寸?还是在手机信号欠佳的地方提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理论的书籍有什么呢。
最近下了一般ARRL的天线手册。是讲HAM电台短波天线的,正在看

到清华大学天线研究所的网站看看,也许有用。如果做测试,最好自己有屏蔽室,否则干扰很大。自己DIY一个法拉第笼应该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您真的是很了解啊
我的模块是SIM800L,在通话状态下3.3V-4.2V, 1A怎么也有4w左右了 ...

2000年 去香港的朋友家 逛了一趟香港万里书局买了比较多的无线电书籍就明白了
  万里书局《手持无线电设备天线与移动电话原理》 详细图文并貌的介绍这种原理就懂了
不过很可惜以前家里面失火导致大量资料付之一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其实挺复杂的。首先是约束条件很多,比如手机,体积形状一旦确定,天线只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想办法, ...

已经说明,目的在于提高通话质量,尽可能提高通话质量
至于体积,只要不超过大哥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年 去香港的朋友家 逛了一趟香港万里书局买了比较多的无线电书籍就明白了
  万里书局《手持无线电 ...

没查到PDF啊。。。。
起火。。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生活中万一起火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邻居 两口子闹 结果娘家上门寻仇把他家点了 结果挨着我家的书房 结果火着了过来 只搬出了一部分书籍 大部 ...

看来自己喜欢的物件的保管真的不容易啊。。。
我也有姥爷给我的书,自认为很珍贵(有些意义嘛,是老人家指导我做无线电的 ),一共就4,5本那样,也不多。
以后我打算买一个,或者做一个非常结实的小仓库,不需要大,寒冷,环境好就可以。
收藏我喜欢的东西
至于你的书,完全可以再买啦。那种东西在旧书网上看看,或者坛里求购都可以。
那种书发行量很大。应该没问题。
至于还有,从前的技术还是很普遍的,比如声波遥控,相关的资料我也有点。
当地的老师傅给过我一本《落地式收音机电路图集》,我把它们分享给了大家,发了帖子
我15年三十下午(没事干)用相机一页一页拍了下来
你看不

如果你已经有这部书,就当我没说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和以前不同了,不仅频率大大的提高,还利用4G网络传输数字信号,至于天线问题,这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知识才行,微波段的超高频电路和常见高频电路有很大区别,另成体系,元件的物理尺寸和形状将会极大的影响电路参数
另外,手机天线不是大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和以前不同了,不仅频率大大的提高,还利用4G网络传输数字信号,至于天线问题,这真的需要很多很 ...

对对,肯定不是大了就好,具体有说道
三年后我会开电磁场与电磁波,天线的设计之类的课程,到时候再来,给这个帖子圆一个结尾

网友F:
以前收集信号很好  现在手机信号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收集信号很好  现在手机信号好差

我觉得这不仅仅一个人这样觉得,主要通话质量差啊。。。

网友G:
我觉得陶瓷天线应该是突破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陶瓷天线应该是突破的点

好,这个方法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一寸长一寸强

网友(2017-09-20):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不仅仅一个人这样觉得,主要通话质量差啊。。。

手机通话质量我到觉得提高了很多!就是信号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
现在应该比以前手机信号好吧,就进入盲区,我哪个老诺基亚手机还是灵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摩托罗拉等品牌的手机都有外接天线  后来手机默认设计还保留外接天线插座 只不过由于很少有配套的天 ...

那个接口是用来测试的。
因为手机的所有信息都是通过天线发射及接收。所以那个接口是厂家用来把手机连接到仪器上测试用的。
当然我也不否认你可以通过那个接口接外接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一段时间手机流行换闪光天线,天线壳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的螺旋天线,和弹簧一样的形状跟对讲机 ...

那个LED只是好看。它的存在会减少手机天线的发射距离,增加手机电池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了摩托罗拉V998+人家送了两个天线 一个是原装 一个是增强天线  增强天线带闪光的上面刻了龙的图 ...

那是你的心理作用吧?那闪光的东西只好占用手机的能量,减少手机的发射功率。
再说所有名牌手机公司所设计的天线,会比你那些山寨天线差?有这可能吗?
不要告诉我这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和以前不同了,不仅频率大大的提高,还利用4G网络传输数字信号,至于天线问题,这真的需要很多很 ...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
  LZ现在的手机信号比以前已改进了很多。手机信号由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已经大大增强了手机的接收效果。而手机的天线也经过专业人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你可以从现在的手机可以直接接收卫星信号感觉到。
  那为什么还有人说手机的接收效果不好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
1、在城市中,由于塔台(发射与接收的天线)到手机之间有障碍物手机接收不到塔台的信号。而在广宽的乡村地带,由于用手机的人较少而手机公司岀于经济原因而只建立很少的塔台。这样就会岀现手机接收信号的盲点。
2、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的塔台是采用蜂房结构。即一个塔台代表一个房,但塔台的发射功率是有限制的。否则会影响附近人们的生活。所以在离塔台远的地方(如塔台与塔台的交汇点,即每个房的边缘)手机信号就会较弱。还有每个塔台都会向外发射及接收几个频率而每个频率由于频宽的问题只可同时准许一定数量的信道(即手机的使用个数,以前好像是255个。现在手机的使用频率升高了频宽不知有否加大)使用。这里主要是讲:毎个房内使用手机的人数是有限制的。超过了就算有信号,你也打不了电话。如果你从一个房正在打电话而走进另一个巳经满负荷的房你的电话就会丢线。如果你站在一个巳经满负荷的房的边缘打电话。而另一人在房的中央(即信号较好的地方)开始打电话。也会是他把你的线占了而使你丢线。这种情况很多人也会认为是手机接收信号弱而产生的。
3、手机所处的位置有强大的干扰,使手机不能正常工作。
  当然上面1、2、两种情况可以用增加塔台来觧决。但这样就会增加电话公司的运行成本。一般来说有实力的公司会建立较多的塔台。用户使用电话信号较强,不容易丢线。但收费会贵一点。
  你要研究手机天线,应该先了解清楚手机的工作原理。
  很久没有接触手机行业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如有错误,万望指正。

网友:
不懂的帮忙顶顶!!

网友H:
最近也在研究手机天线,解决偏远山区GSM信号断断续续的问题,打算自己加装一条试试。
就是天线的形状尺寸不清楚
目前打算做二种形状的,一条20CM长的单线,另一条15CM长的,中间螺旋10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研究手机天线,解决偏远山区GSM信号断断续续的问题,打算自己加装一条试试。
就是天线的形状尺寸 ...

如果信号很弱的情况下想靠改装一般天线不大现实,确实需要可靠通讯还是上八木天线吧,但八木不适合移动通讯,只有找一个固定位通讯完毕在移动。

网友:
оν3g 4g2gв 绰о治

网友H:
前天去测试了,原本断断续续一格,现在可以稳定一会

楼主(2017-10-21):
引用 网友H:
前天去测试了,原本断断续续一格,现在可以稳定一会

你真是有心人啊
延续了这么多天都没烂尾的帖子
可以公布天线数据,发布图片么

网友:
以前的都有外置的天线,现在的天线都内置了,天线增益应该小了不少。

网友:
天线是门复杂的学科,没有理论知识就动手做那都是瞎搞!这两天在软件上调了一副2.45GHz的微带准八木天线,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理论知识 ,只知道1/4波长匹配、倒相等等一些浅显的知识,调了一天多的时间才调到较满意的结果。

网友I:
手机升级到4G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3G信号了。

网友:
上点天线的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800L有原来的天线,那种天线糊弄人一样,弹簧天线和pcb天线两种。。。
如果说那么小的天线就能解决问题 ...

手机天线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很高的增益,天线增益越高辐射仰角越低,,同时手机发射频率很高,所以波长很短,这样做成的阵子堆叠体积也很小!调试起来是很困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手机升级到4G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没有3G信号了。

其实4g信号更加不稳定 基本现在主力网络覆盖还是靠3g

网友(2017-12-09):
引用 网友F:
其实4g信号更加不稳定 基本现在主力网络覆盖还是靠3g

中国移动是还是2G,4G只是数据通信,语音通讯时都是自动降回2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