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间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事利索, 说干就干. 我寻思着给长安奥拓加转速表, 想了能有四年多了, 这还没影儿呢.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找到发动机转速脉冲信号 用一片LM2907频率/电压转换 用数字电压表 可以简单显示转速。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很好. 以前想过将脉冲整形成窄脉冲后, 直接接到内磁表头上, 然后重新绘制一下表头 ...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是模拟时代某些车辆转速表芯片 对波形要求不高。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5个维特拉的群 肯定有楼主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有我,由于工作较忙,所以我很少加微信群的,维特拉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本地的群, ...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不知道点火线圈的具体原理, 不知是靠线圈拾取点火信号还是用导线直接焊接来引出点火信号, 还有点担心 ...

网友(2017-08-22):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发动机上应该有专门提供转速信号的脉冲 至少有曲轴位置信号的脉冲。

刚才打开发动机舱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头绪, 回来在网上搜到一个给奥拓加装转速表的帖子, 说仪表盘后面有个插座里面有转速信号:
这个位置好像需要拆里程计才能接触到, 比较麻烦. 我再找找看有没有更方便的引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想年底买这个车,主要是囊中羞涩。主要是想找个1.4T低配自动版的    9万+就行

除非你是有一颗爱拆腾的心,又或者打算车开个三五年就换掉,否则真心不建议买小排量涡轮车,是指所有的小排量涡轮车,包括国产跟合资的。车开起来是不错,但保养是相当的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有一个建议,车子要是一个人开的时间多,就不要改了,锁块每次都工作会缩短寿命。可以设定遥控只开 ...

       感谢建议。说说情况,公司的北斗星,原装就有提速自动上锁的功能,开了6年10W多公里,四门的闭锁器一直正常工作。我上一台车长安悦翔,也是开通了行车自动上锁的功能,5年11W公里,右后门的闭锁器才出现失灵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从闭锁器的设计上看,这个设计的余量还是相当的大的。另外悦翔换的闭锁器贴子没在这边发表,下面展示几个拆解图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
        长安悦翔的右后门闭锁器外观,左边是新件,右边是原装刚从车上拆下来的。

         拆开闭锁器,内部的结构也是非常简单的,主要就是一个直流有刷小电机,通电后带动齿轮转动拉动锁开关。

          小时候玩过四驱车的都知道,这些小马达的寿命是非常长的。从出故障的图上看,马达上有锈迹,表示有入水情况,结合长安悦翔这车的门板防水工艺较差事实,所以判断闭锁器损坏是由于入水引起的,而不是马达自身的寿合到期(印像中后来再拆解马达,发现是有一电刷锈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非你是有一颗爱拆腾的心,又或者打算车开个三五年就换掉,否则真心不建议买小排量涡轮车,是指所有的小 ...

是不是保养向飞度一样    要打吊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保养向飞度一样    要打吊针?

小排量涡轮车,是对应排量税的产物,车型有税费优惠,消费者购买后,要多花保养成本,这个在厂家来看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乐于研发生产。
宣传上常爱说的1.4T等于2.0的动力,1.4的油耗,其实是相当不严谨的!就拿维特拉来说,尽管转速红区在6000转,但实际上到了5000转左右,就明显感到动力衰退了,这时小涡轮不能支持更高转速时的发动机的吸气量,反而是造成了吸气阻碍。另外在急加速时,小排量涡轮机的排放是非常不环保的,因为急加速时,ECU让喷更多的燃油,使产生更多的废气来驱动涡轮达到尽快增压的目的。
小排量涡轮车对机油的要求较高,全合成机油是必须的,而且涡轮发动机也会损耗一定的机油,别再迷信什么日系涡轮车绝对不烧机油的说法了,以前的不说,但近年来的都会有一定的机油消耗量,我自己的1.4T,现在总里程在1.8W公里,换机油后跑6000KM,机油是从机油尺的上孔到达下图中红线左端,按厂家的说法,一次的保养周期,机油不会从上孔到达下孔都是正常。但我上一台自然吸气的长安悦翔,跑到了11W公里,机油跑1W公里只会从上孔往下一点点。

另外直喷涡轮机的积碳也是很厉害的,吊瓶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排量涡轮车,是对应排量税的产物,车型有税费优惠,消费者购买后,要多花保养成本,这个在厂家来看是一 ...

感谢楼主的心得分析
省心省事还是上自吸

网友:
维特拉的

网友E:
建议增加事故自动解锁功能。以免事故造成车内人员不能自主开车门延误救援时机。不过如何判断事故发生是个问题,车身碰撞开关?应该要很大力道才会动作。或者,更改单片机程序,目前是20KM/H以上自动上锁,可否再增加一条100KM/H自动解锁,增加时间判断条件,速度正常降低到例如50KM/H再重新上锁,如果速度较快降低则认为事故发生不重新上锁。

网友:
我的车没有传统拔钮但能自动上锁 停车车内能开门,车外需要车内开锁才能开门。
开锁逻辑有点复杂玩玩可以 为安全不建议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排量涡轮车,是对应排量税的产物,车型有税费优惠,消费者购买后,要多花保养成本,这个在厂家来看是一 ...

自吸小排量实在太肉 没办法只能带T.
涡轮增压车低转扭矩大超车爽 这是明显的。不过涡轮未启动前
扭矩可想而知。 1.4T的动力确实可等于2.0但油耗不等于1.4.
涡轮工作在高温状态润滑油只能用全合成的这也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增加事故自动解锁功能。以免事故造成车内人员不能自主开车门延误救援时机。不过如何判断事故发生是个问 ...

       不知是不是大家看宣传中的理解有误,这贴子我也发表在别的论坛,好像很多人都看成了自动上锁后,就无法解锁了,因而提出各种的担心。其实大部份的车都是电控去控制机械,最终锁门的是机械锁,所以即使发生碰撞或意外断电,只要车内的人还没有昏迷,都是可以通过拔动机械的解锁开关直接解锁开门的。提出安全考虑是主要是避免发生碰撞时,车子自动锁门了没解锁,车内的人员又昏迷了,这时车外抢救的人不能第一时间直接打开车门救助。但从实际情况上看,只要车内人员是有拉上安全带的话,以现时的汽车安全设计标准,发生碰撞事故可以造成人员昏迷的话,车身一般也出现了严重的变形了,这时门板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车体变形挤压而造成打不开。
       另外你说的增加检测这个感觉不是太难做到,但就是要验证功能较困难,所以就没有加上去了。

网友(2017-10-07):
淘宝有成品卖
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F:
支持楼主,谢谢分享。车这样改,还能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谢谢分享。车这样改,还能保修吗?

...保不保修我并不在乎,首保后就没有回过4S了,估计以后除非厂家有什么东西要召回维修或更换,就不会再去4S了。我最不习惯就是4S的小故障按大问题修,要赚钱也不能昧着良心呀,忽悠一下不懂车的人就算了,连我等老司机一谈吐就知不是菜鸟的也敢忽悠,那就实在是胆大包天了!上几天车友会的一台车天窗被高空丢物砸烂了,本来就只要换天窗玻璃就行了,结果一进4S就说要换总成,车主坚持只换玻璃,4S的技工就试了一下就说天窗的道轨变形了,有一边道轨升不起来,必须换总成。车主就上车友群问,结果也有车友是玻璃烂了被要求换总成的,结果换总成除了贵外,还调不好,天窗总是调不到原装的位置,缝隙大得肉眼可见,4S也说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就这样的烂手工居然敢叫高价,也是服气!后来车主没在4S换,开车到另一间汽修厂,人家一眼看就出道轨上有玻璃渣顶着,所以有一边道轨升不起来,除走后道轨就升降正常了,然后车主自己上网帮订了原厂玻璃,连上人工不足总成的三分一价格。

网友:
楼主牛人,能不能帮忙做个别的车型的

网友(2018-01-04):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排量涡轮车,是对应排量税的产物,车型有税费优惠,消费者购买后,要多花保养成本,这个在厂家来看是一 ...

这个车我试驾过,我爸特想买,越野能力还真是说得过去,算是比较可以的了。小排量发动机在S档上都是高转速换档,发动机转速不低于2000,基本一致在恒定扭矩以上输出,感觉还真不错,涡轮必然产生一定的机油消耗量,小车大车都一样,连火车都是这样的。如果缓加速,经常跑高速,涡轮车节能省油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增压器主要是需要开车多注意,因为是易损部件,所以开车之前最好预热,等待机油压力升高,停车以后低速运转一会儿,帮助轴承降温,并且保证机油循环润滑。像火车上几千马力的大柴油机,由于增压器体积很大,除了有水套采用水冷散热以外,都是起机以前,停机以后由电泵强制进行机油循环的。所以只要正确使用一般涡轮泵很难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车我试驾过,我爸特想买,越野能力还真是说得过去,算是比较可以的了。小排量发动机在S档上都是高转 ...

     这车开起来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保持着铃木小型车系一直以来特点,灵活轻快。后期维护费用并不单指涡轮(相对来说这个涡轮并不算很贵,TB价原厂件好像是2000来块),其中一项是4S的常规保养价,按照厂家的指导标准,佛山这边基本一次常规小保养价在500-600元,而且必须5000KM一保,我觉得这价格对于一台10W出头的小车,偏高了,当然也可以像我这样选择脱保自己到外面做保养,价格优惠很多,但风险也是不少的。
      我的车现在已经跑到了2W7K多公里了,性能等还非常好。不过由于是直喷涡轮发动机的关系,所以估计进气门上的积碳应该不少了,准备有空打打吊瓶清一下积碳。当然拆洗是最好的方法,但这车的进气歧管在发动机后,要拆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开起来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保持着铃木小型车系一直以来特点,灵活轻快。后期维护费用并不单指涡 ...

我要说一来保养不用去4S,过去没有全合成增压车一样跑,现在小厂给用的机油一般不会假,我基本从来不去4S,能自己修的自己修。要不就去小厂保养,方便离家近,而且5000换机油这个事儿,跑超一些也没事儿,我这车要求7000更换机油,结果不小心跑了 9000也无所谓,只要不总是超很多就行。主要是怕清洗作用变差,至于积碳问题,检查车辆无爆震敲缸,无明显的油耗增加,尾气排放达标是不用清积碳的,至于动力问题,老车缸压多少都不如新车,主要部件密封性能都下降了。肯定输出要小一些,大可以不用管它。除非因为积碳影响了火花塞或者气门严重密封不严才需要清理。再一个就是爆震燃烧。其实发动机内部完全没积碳不可能,只要不是大量机油泄漏进入燃烧室,积碳一般很轻微,你可以看看那些柴油机拆开以后的积碳多厚,一样不耽误跑,所以不用太宝贝汽车,正常开开不坏。

网友H(2018-06-10):
不太懂。涉及到什么责任呢?好多车都有啊。我的车超20码自动落锁

网友:
铃木要退出中国市场了。昌河方面已经撤资了
长安方面也在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太懂。涉及到什么责任呢?好多车都有啊。我的车超20码自动落锁

大众途观自动落锁,事故燃烧后门打不开,四个都烧死了并且有它的主子。老的设计锁销在外主要防止小孩开门,锁销内缩电控失灵你就开不了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众途观自动落锁,事故燃烧后门打不开,四个都烧死了并且有它的主子。老的设计锁销在外主要防止小孩开门 ...

是途观吧。把老总烧死了。

网友:
我的维特拉一年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