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平衡压力1.5正常吗?需要加氟吗

楼主(2017-08-15):
tcl变频空调,36型,350收来,本来以为电源板坏的,回来查看发现只坏了一个整流桥,,呵呵赚了。。。我想原机主应该是外机坏了没有收弗的,,只是直接关掉阀门,,我只想问变频空调运行时低压不固定,但是关机时平衡压力应该是固定的吧,我早中晚测了3次平衡压力都是1.5,请问需要加氟吗,买了一瓶r410,350克,能都加进去吗

网友A:
制冷正常就不要加,因为空调里有储液器,冷媒会有一定余量,就算缺点也不是问题。实在不放心可以看运行电流,与铭牌参数差不多就没问题,压力与环境温度有关,不如测电流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正常就不要加,因为空调里有储液器,冷媒会有一定余量,就算缺点也不是问题。实在不放心可以看运行电流 ...

变频机怎样测最大电流,怎样测才准确呢

网友B:
强制全频,电流就比较准了,但是最好是定量加注制冷剂,别的办法都有可能制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全频,电流就比较准了,但是最好是定量加注制冷剂,别的办法都有可能制热不好。

定量加要放掉那么多的氟好浪费,780克,需要买3屏才行要66元,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量加要放掉那么多的氟好浪费,780克,需要买3屏才行要66元,太贵

贵吗,410的加氟一般最少150起步。而且不抽空定量加很容易造成空调效果不好 说不行吧它还差不多行,搞得你不上不下,非常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量加要放掉那么多的氟好浪费,780克,需要买3屏才行要66元,太贵

空调中只要有很少的一点氟停机后平衡压就很高的。变频机看电流加氟和看压力加氟都不准,当然你对效果要求不高就另外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机怎样测最大电流,怎样测才准确呢

变频是在制冷达到设定温度后才发生的,那么你把空调关机,待室温较高时再开机,就是工作在额定状态,并且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进入降频状态,那么你在开机初始测到的电流就是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