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让大家看看电压力锅的压力开关弹性驱动元件长什么样

楼主(2017-08-16):
       电压力锅由于做饭 做粥 质量高,口感好,〈还没有用的朋友,值得一用啊,她做的饭和粥是一般电饭锅不能比的〉再加上安全和高效率,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获得较多使用。
    我用的是美的非常老的一个型号,MY CJ40,非常满意她的做饭做粥质量。从2007年一直使用到现在,其中两次更换密封圈,一直正常使用。
今年,出现问题了,密封圈处跑气,爬网N日,寻求解决方法,到现在才有一点点体会,还没能够真正让她做出原有的好饭,好粥。这里主要是让朋友们看看,她的弹性驱动元件长什么样,她可不是大家想象的螺旋性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说压力设置是关键,当然是这样,设置这个压力值实际上就是内锅蒸汽产生并不断膨胀升压,迫使内锅下行 ...

此人也就一售后维修师傅,  说的基本都是维修手册上的话。 没啥 奇怪的。

    修这东西 没有任何技术要求,关键是明白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 美的的售后压力锅调压没那么啰嗦,  有专门的调压阀, 调压的时候把原安全阀取下 放上调压阀, 看工作电流知道电路接通和分断, 只要电路加热电流分断后, 2~5秒时间内调压阀出现泄压鸣叫 即可 ,,反复几次没有问题 就可封固螺丝,  北方有些售后用压力表, 也是一样的,   加热电流分断后,2~5秒时间内压力上升到182KPa就行,

  电压力锅的原理 很久以前本版就在论坛内发过,  其实吧,   这玩意2年压力就衰减了。

   注明:此方法只能用于美的机械控制匚式结构压力锅,  电脑版和其他品牌 不在此列!因压力容器调节需要相关知识储备, 不了解情况或者盲目调节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爆破事故,请大家慎重。此文仅限于技术交流,由此导致的任何事故 本文及其作者不做任何连带责任

   其实一般维修 就用原来的限压阀调节就行,  压力锅完全装配,线路接线正确,先将压力开关的 顶针螺丝推到最高点 (锅底向上状态) 锅内加1/3到1/2的冷水, 盖上盖子  封上原限压阀 ,加热, 等水沸腾后  顶开限压阀, 出现排气后,将顶针拧入, 当加热电流切断后停止,记住顶针角度,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拧入1.5圈, 反复泄压  加压实验,  让 加热电流切断后 原装泄压阀不会出现强烈气,即可,  压力高了  顶针拧入1/4圈, 压力小了退出1/4圈。 逐步调节即可。

    注明:此方法只能用于美的机械控制匚式结构压力锅,  电脑版和其他品牌 不在此列!因压力容器调节需要相关知识储备,此文仅限于技术交流,由此导致的任何事故 本文及其作者不做任何连带责任 不了解情况或者盲目调节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爆破事故,请大家慎重。

网友B:
为了安全  再好吃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  再好吃也不用

同意   还是安全重要  买个新的吧   万里有一    一个锅的钱可能就微不足道了

网友C:
就是锅底下沉了,造成密封圈漏气,我是把锅扣过来,用榔头砸一砸锅底,使内胆和外桶有13毫米就不漏气了,(海尔6升砸后用两年了)。

网友:
分解的很彻底,谢谢分享。

网友:
密封圈漏气应该与锅底下那些无关,因为密封作用不是靠锅盖与锅胆间挤压密封圈完成的,而是靠锅内气压对密封圈的C形结构的向上向下的压力作用完成的,而密封圈的C形裙边伸缩范围远大于锅底变形尺寸。

网友D:
我用几只垫片加高就行了

网友E:
  巡回展览,这个帖子也辛苦了,跑了好几家。不知原作者是谁,若是转帖应注明出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锅底下沉了,造成密封圈漏气,我是把锅扣过来,用榔头砸一砸锅底,使内胆和外桶有13毫米就不漏气了,( ...

看来你是高手,请教一下修压力锅:之前修过自己家的高压锅,原以为很简单,后来才发现压力开关不好调,需要和整体内胆和盖子相配合,我修完也出现要么压力小就保护,饭不熟,要么压力大到顶开限压阀然后顶开盖子、密封圈被吹出来,危险又吓人。调压力开关的螺丝没用,压力不是大就是小,调内胆底部弹性钢片也调不准,只好放弃了,现在2个高压锅还放在那里,其中一个还特意买了一套通用控制板,都浪费了。
据我印象,正常的高压锅是先提手密封阀动作,然后较长一段时间加压,然后在限压阀动作之前压力开关就动作,我修过的都变成了:提手密封阀动作后很快压力开关就动作,如果把压力开关调低,很快限压阀被顶开,继而密封圈被吹出来,而压力开关还没动作,感觉不是压力开关调的不准,我试了多次,一直调不好,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是高手,请教一下修压力锅:之前修过自己家的高压锅,原以为很简单,后来才发现压力开关不好调,需 ...

高手谈不上,就是密封圈漏气换了新的用了没几天又漏了,上网查了说锅底下沉用榔头砸,其它部件都正常。呵呵

楼主:
有朋友说压力设置是关键,当然是这样,设置这个压力值实际上就是内锅蒸汽产生并不断膨胀升压,迫使内锅下行的行程。也就是要调整那个外壳上框形架上的调节螺丝,我就是参考了下面的文章。
家电维修论坛里有比较专业的朋友发的帖子和大家的讨论,大家可以去学习提高一下。www.jdwx.info

家电维修论坛里有一个大拿:zouzhengjun  是不是  邹正军?

对此可谓专家,有几篇文章专门就是对美的这一类型机械压力开关电压力锅的设置方法:参见

http://www.jdwx.info/thread-681454-1-1.html
这篇中提到:
如果压力参数发生了改变,这时才需要进行压力调整,但是调整的不是压力开关上的调整螺丝,而是压力开关的固定支架上的调整螺丝,只要把螺丝顶尖刚刚调整到贴合压力开关弹片的支点上即可

http://www.jdwx.info/thread-246901-1-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几只垫片加高就行了

压力容器 不懂后果者请不要乱教受窍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人也就一售后维修师傅,  说的基本都是维修手册上的话。 没啥 奇怪的。

    修这东西 没有任何技术 ...

烟版,调压阀上边的疙瘩应该是后来配的?尼龙棒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烟版,调压阀上边的疙瘩应该是后来配的?尼龙棒车的?

  工装工具要那么漂亮干嘛?  这些限压阀都是在MD生产厂隔壁小五金厂里来图加工的,  当年设计压力锅的时候忘记售后调压维修那档子事了, 等试产第一批搞试验机搞寿命试验的时候才特么想起来,项目经理找了几个新来的大学生马上画的图纸,本来说让本部的五金车间开模做批量的,一想 这玩意都是内部用,批量干毛线呀  五金车间忙得不行,干脆项目经理出了厂区大门拐个弯  找了个五金厂 把图纸一放,开口就说 老子是MD的,忙不过来了, 先帮我做个样,质量好的有你忙的,老板都知道规矩,1天后取货, 这就是 第一版嘛 !  后来真叫他做了3万个, 发往全国省级网点分发,说以后续的正规工装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装工具要那么漂亮干嘛?  这些限压阀都是在MD生产厂隔壁小五金厂里来图加工的,  当年设计压力锅 ...

我说呢咋会出来个尼龙棒车的隔热柄,还真是车的,刀痕还在 ,原来里边还有这么个故事,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压力容器 不懂后果者请不要乱教受窍门。

版主先生,看了你的帖子,很全面,能修好很多高难度的电器,我从你的帖中也学会了很多技术,受意非浅,在此再谢谢你无私的奉献,但我,是日溶西山的人了年纪也比较大了,也没能力给论坛奉献点有用之技,不过我以上回的帖子回想起也没过错的地方,有可能是有没说清的地方才引起你扣分,其实我来论证一下,电压力锅漏气的实际事实,电压力锅用过几年之后,由于长时受压,内压力气体,与上盖产生反冲压力,久而久之使中胆慢慢下降内胆也伴着发热盘下降而盖是不会下降的,使盖与垫之间加大间隙,超过胶垫密封的限度,才产生漏气,换垫也解决不了问题,后经过多次实验,我在加热盘下部,也就是发热盘与中胆固定罗丝处夹中垫一内5外15*2毫米的垫圈3只以加高发热盘的高度,使密封圈缩小间隙,就不会漏气了,别的地方不能动,指排气阀熔塞,用这种办法修好过百台压力锅无事故,还真不知是运气好,或是修法合理,才出此下册回帖,结果扣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承蒙版主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先生,看了你的帖子,很全面,能修好很多高难度的电器,我从你的帖中也学会了很多技术,受意非浅,在此再谢 ...

   压力锅漏气 说明 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老化,如果用各种外改方式进行修复 本身就已经改变了 原有的设计要求, 一发而动全身,所以 其他各方面的隐性性能下降(金属疲劳) 是我们无法直接感知的,毕竟电压力锅仍属于压力容器,您想的也都比较理想化了, 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各种保护都完好的作用下, 内锅因疲劳而在所有保护动作之前出现裂痕, 锅内高压液体喷溅, 水因突然泄压而激烈沸腾,这个对人身的伤害也是不小的,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切莫贪小便宜。另外 压力锅的修复必须在完全理解其原理和详细参数的情况下修复,如果仅仅是粗劣的一句话代之,那么很多新手初学者 有样学样导致的后续事故那就真的是人祸了, 扣分的意思不是处罚您, 而是让您明白 有些东西的维修不是一句话就能简单带过的,这一句话不是说您的维修功力怎样高深,而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的精神。

楼主(2017-10-18):
引用 网友E:
巡回展览,这个帖子也辛苦了,跑了好几家。不知原作者是谁,若是转帖应注明出处。

原作者是我呀,我在数码之家也发了,只发了这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