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去除密集IC脚间锡的秘方

楼主(2017-08-16):
网上购了一块SRF53的收音板,估计IC坏了,拆了一块换上去,用的是拖焊,然后那个IC的脚音距太小了,烙铁不能分开2脚间的锡,新换的IC我焊了有50多次了,还是不能解决脚间带锡,求万能矿坛网友帮忙

楼主目前只有这些工具,936焊台,有936烙铁头1套,我用尖头拖焊,有松香,不懂什么成分的焊锡,没有吸锡线,求方法

网友A:
焊盘清理干净,集成电路紧贴电路板,烙铁温度很重要,涮松香水,用流动性好的焊锡,比如63或60锡,杜绝假货或无铅焊锡,不要怕粘连,或者用自己熟悉的焊法,如模仿视频中的拉焊。
焊后(包括图中已经焊好的)如有粘连,可再刷松香水,用刀状烙铁头,保证烙铁头干净吃锡,竖起线路板,一次确保同时加热四五个引脚,由上至下慢速拉焊,靠重力帮助可清理掉多余焊锡

网友:
估计芯片已经挂了,这玩意会者不难,你在网上找个视频看看,然后找块废板练习几次就会了,不练光靠嘴皮子不行的

网友:
估计焊盘已经被你搞坏了.
这个东西最好用热风吹下来.
普通焊接若水平不高的话,只会搞坏

网友:
有一种专门用来吸焊锡的细铜丝做的编织线,去买就是了!

网友:
乖乖,50多次啦,芯片至少该挂20次啦。

这个是要练的,有把握之前千万别动真格儿的。

网友:
焊锡的流动性差吧?换一个低温点的焊锡试试,或是调高烙铁的温度试试

网友B:
tssop的比这还要密,楼主工具不趁手啊,最好是刀头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sop的比这还要密,楼主工具不趁手啊,最好是刀头烙铁.

有刀头的烙铁,好像很大啊,能拖不?刀面厚度超过脚间距了

网友:
楼主莫急,如果芯片下面没有留下大坨的焊锡,那你试试我的办法:先把烙铁温度调的不太高,能软化松香刚好,把松香均匀铺到每个管脚处,然后把烙铁温度调高,调到加热焊锡几秒就能像水一样流动,把焊锡堆满烙铁头,越多越好,把化了的焊锡送到管脚处,一两秒温度上来焊锡熔融成液态球状,倾斜板子,烙铁带着熔融的焊锡就走了,如果焊锡不听话,就是松香少了,还不听话就轻轻甩甩或者磕一磕电路板,把熔融的焊锡带走,不怕温度高,焊锡走了温度才降的快。

网友:
管脚多就一次处理一部分,以烙铁可靠快速融锡为准。芯片下有焊锡也不怕,用上述方法配合大头点的烙铁拆芯片也很可靠。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拆、焊1691之类的芯片多次没有失手,一次拆60多颗最怕热的、紧贴电路板的小led都没有烫坏一个。焊micro usb母座的5只脚也没问题。

网友:
用屏蔽线。把屏蔽线放在松香上,再将电烙铁放在屏蔽线上,让部分松香融化在屏蔽线上,再将粘上松香部分的屏蔽线放在需要清除焊锡的地方,电烙铁即可将屏蔽线下面的焊锡吸附在屏蔽线上,这样就达到去除焊锡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清理干净,集成电路紧贴电路板,烙铁温度很重要,涮松香水,用流动性好的焊锡,比如63或60锡,杜绝假货 ...

你提出的做法正解。但我不建议不用“无铅焊锡”。因为“有铅焊锡”虽然较容易焊接但含铅(有毒)。很多年前很多大厂都已停用“有铅焊锡”。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多实践,自然能掌握的。松香一定要多,要“淹没”住所有引脚。

网友:
你巳经焊上去了。按#6的方法做应该可以。如无吸锡线用上锡较好的多股电线也可以。

网友:
焊了50多次,真是非常有心思去做了!实际上象这种集成块业余条件下要焊好的话也不难,先把每个脚都涂满锡且把脚间空隙都涂满,然后找几根花线里面的铜丝涂满松香,再把脚间的锡吸掉即可。只是这里用的铜丝吸锡性一定要好松香一定要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刀头的烙铁,好像很大啊,能拖不?刀面厚度超过脚间距了

这跟烙铁头的大小无很大关系。这跟你拆IC后没有清理留下的焊锡(因为你没有吸锡线),以及你没有用松香水有很大关系。
新手不应该用拖焊。你已经焊了50次了,一脚一脚焊也焊完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脚堆锡,然后加热拖拉,经验多了就可以拉。

要快速拖动还是慢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快速拖动还是慢拖?

清干净烙铁头焊锡,多蘸松香反复拖几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干净烙铁头焊锡,多蘸松香反复拖几次就行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拖焊关键还是铬铁头,不是指什么型状,而是铬铁头对锡的吸引力要大于引脚对锡的吸引力。
所以我用圆头也能拖。关键就是要先清洁烙铁头,去除氧化。
还有助焊剂,像松香溶液对焊锡加热后有聚拢的作用。
拖焊就是:
先过量的焊锡对芯片与pcb板起固定作用
然后烙铁头的沾锡作用沾掉过多的焊锡
最后在松香水使焊锡的聚拢还原去氧化的功效下,使每个引脚间的粘连焊锡分离。
不知道说得好不好呢?

网友:
这个不算密,看中九机的A6A那才叫密集!

网友:
这个焊盘感觉不算很密集,是我的话用松香水或助焊剂涂好引脚,烙铁温度适当调高,不要刚能化锡的程度,适当温度高点,焊锡流动性好,当然太高了也不行,我的烙铁没温度显示,凭感觉调,竖起板子,烙铁头多上锡,到水滴那么大或尽量快挂不住那么大,从上往下过一遍,引脚上应该不会有焊锡粘连,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不知道这是不是拖焊?

网友:
久练成精,愿你成功

网友:
超级便宜的调温烙铁,再看看这篇帖文吧

网友:
用海绵把烙铁头多余的锡擦干净,沾点焊宝,再去拖引脚多余的锡,同时用针尖在引脚中间划一下就开了。

网友:
不用松香,用BGA焊油,100克加上运费大约要40块钱,然后用功率足够的电烙铁,就是焊256脚的密脚贴片IC,不用吸棒或者吸锡线,都可以轻松将多余焊锡粘走。用尖头的热量较小,反而不易焊接。象楼主这种IC,直接用带松香的焊锡丝,我可以直接拖焊。

网友:
这个很容易搞定,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用些上锡好的小电线,去外胶皮,将铜丝整形成网状,上焊油,可以当吸锡线用,一拖就开了。

网友:
硅胶线里那种镀锡线,可以直接当吸锡带用

网友:
  传几张图看看新手容易掌握的焊密脚贴片IC的方法。

网友:
助焊剂洗干净 只用锡丝带的焊剂就好用。

网友:
找块破主板,在IO芯片上试试,如果那个OK了,这种芯片不在话下。

网友:
这个技术活,对老司机来说轻而易举,小菜一碟,新手就难多了,弄不好易坏。

网友:
电烙铁上锡、松香,边吸边甩,多练几次就会了

网友:
不那么容易的,必须多练,这就叫技术。

网友:
原来焊芯片这么麻烦

网友E:
   用吸锡器或者吸锡线都是笨办法。这个引脚比较疏,可以用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焊上,引脚又不粘连。拆去旧IC,焊盘和新IC引脚先分别搪锡,然后将引脚与焊盘对正,用烙铁嘴去烫引脚与焊盘的接缝,使两者熔合即可。有空上图看看就明白了。
  强烈建议新手焊接密脚贴片IC用BGA焊油代替松香水,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吸锡器或者吸锡线都是笨办法。这个引脚比较疏,可以用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焊上,引脚又不粘连。拆去旧I ...

一直都用松香水的,也想尝尝鲜,请问师傅,这个BGA焊油是预先涂到引脚上呢?还是用烙铁头快速沾一下马上去拖引脚?另外求该焊油的购买地址。

网友:
这个别人讲没用,要自己多练。

网友:
先固定ic,在ic引脚上加锡,再用烙铁拖焊,烙铁温度不了过高!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1、配备一台恒温烙铁,设定温度有铅300-350度、无铅350-380度。温度过高伤PCB!!!2、使用合适的助焊剂防止焊氧化,保证焊锡有足够的流动性。以上是焊接必备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直都用松香水的,也想尝尝鲜,请问师傅,这个BGA焊油是预先涂到引脚上呢?还是用烙铁头快速沾一下马上 ...

把IC固定好,用刷子或棉棒涂焊膏到IC脚和电路板上,烙铁头上锡快速拖焊

网友:
鲍鱼白光T12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IC固定好,用刷子或棉棒涂焊膏到IC脚和电路板上,烙铁头上锡快速拖焊

谢谢!秒懂!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