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这里和矿友探讨一下防止误测和保护指针万用表的方案

楼主(2017-08-16):
手中有2块上四后期色环内磁波段开关mf500,虽说表头都有二极管保护,但刚收到手时,一块电阻档一个分流电阻烧坏,另一块电流档电阻烧坏,修复后本着折腾的目的,在表内加了0.5A保险,试验电阻档捅市电时,保险立断,分流电阻和表头无事。但没敢用电流档捅,怕烧坏仅存的一个绕线电阻和表头,所以想了个办法,就是电流档每个档位都并上压敏电阻,07k330,耐压33伏,这里还没有试验,先和坛友们探讨一下

网友A:
支持折腾,最近还想做个有源的指针表,类似这种结构, 只测试交直流电压和电阻,电流档取消。保护电路还真是没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最近还想做个有源的指针表,类似这种结构, 只测试交直流电压和电阻,电流档取消。保护电路还真 ...

水平有限,我是小折腾。您这才叫高手

网友B:
一个好的习惯比任何电路都可靠,记住,在电的领域比烧表厉害得多的事情多了去了,靠保护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好的习惯比任何电路都可靠,记住,在电的领域比烧表厉害得多的事情多了去了,靠保护可不行。

纯属瞎折腾

网友C:
防烧电流档之法,除了好习惯之外,只有快速熔断保险配合两只并联在分流电阻上的大电流整流二极管,别无它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华谊8231万用表,能满足你的愿望,只能测交直流电压和电阻,自动量程,自动识别电压电阻,整机中间就 ...

谢谢指教! 主要还是想从头到尾做个指针表,纯粹就是个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烧电流档之法,除了好习惯之外,只有快速熔断保险配合两只并联在分流电阻上的大电流整流二极管,别无它法 ...

朋友说的有道理,我也做了实验,不理想。之前把表装了0.5A保险,r*1档捅控制变压器200变36伏,保险没断,烧了9.4线绕电阻,表头没事。串了2个0.25w4.7欧五色环换后继续试验,直接捅220市电,保险断,但电阻还烧。再换电阻,在电池+和插口-之间加上330压敏电阻,继续捅市电,保险虽断电阻还是烧。不知是保险不行还是后换的小色环耐流不如原先的9.4线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干这行几十年了,没烧过一次表,主要是保持良好的用表习惯。

我是故意这样做的

网友:
良好的用表习惯使你受用终身!楼主既然想折腾,还是看看国外指针表 带继电器保护电路设计图纸,对比一下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