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台胆fm调频收音机出声了——喜,没有仪器,下一步该如何调整——忧。

楼主(2017-08-16):
     总想制作一台胆调频收音机,但由于对调频知识的欠缺及缺少必要的仪器,总是不敢涉足,而胆调频机永远是心头的诱惑。近年来潜心学习了坛内高手
们制作经验,想装机的冲动总是“贼心不死”所以又“跃跃欲试、蠢蠢欲动”了,于是就整理图纸、准备材料、购置阻容元器件等又折腾开了。
     经过二个多月筹备,已万事具备接下来只剩焊接,又经过一星期左右的挥汗焊接挑灯夜战,于昨天下午完工仔细捡查无误,通电试机 哈哈竞出声了,真
开心!目前情况是拖一根一米不到拖线能收四个台,音量尚可,个别台音质有点沙,电台位置集中在可变中段,好像没拉开的感觉。接下来该如何调整(本人只有一块mf47指针表和一块电感电容表)请坛内老师们多多指教为盼,谢谢了!
     调频电路是本坛的,低放部分参照红灯711的,10.7m中周是广州李老师的,电源牛、输出牛是红灯711拆机件,电子管是6n3+6n3+6j1+6j1+6h2
+6n2+6p1高压用1n4007整流,底板用铝合金材料制作。

   底板 铝合金材料(60120铝合金线槽)

  位置摆放

  打孔

  装机

网友A:
能装响的都是高手,尤其纯搭棚的是高手中高手。看照片,楼主严格的遵守了短线和就近接地戒律。

网友B:
又一位不听李老师经验制作,首先中放级没有一字排列,还有是没有使用鉴频元件包,

网友C:
想装但还没装过电子管的调频机,贴一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中频和跟踪容易调整,有信号源就行,关键是鉴频曲线调整不容易。

网友D:
机器做得很好,看来楼主处事认真,功底不浅,DIY经验丰富,赞一个。关于楼主说的问题,我看机器面板的布局,似乎还留有空间,我猜是安装频率显示器的,如果是这样,你安上它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网友E:
见做鸡就顶,
见调频就赞。

网友:
我猜机壳右边那个开孔楼主要装个拉线减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响的都是高手,尤其纯搭棚的是高手中高手。看照片,楼主严格的遵守了短线和就近接地戒律。

    惭愧,高手不敢当,学习中。
短线和就近接地确实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位不听李老师经验制作,首先中放级没有一字排列,还有是没有使用鉴频元件包,

   想装一台纯胆机的调频机,所以暂没有使用李老师提供的鉴频元件包,如果失败再用上鉴频元件包,宗旨试验、实践、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装但还没装过电子管的调频机,贴一个电路图看看。

   调频部分是根据下图的,鉴频中周b端到高压间电阻改为10k,第二中周b端到高压间的电阻改为5k,高压供电120v,这样改动不知正确否,请老师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得很好,看来楼主处事认真,功底不浅,DIY经验丰富,赞一个。关于楼主说的问题,我看机器面板的布局 ...

   谢谢陈老师的关注,频率显示器确实想装一个,x宝上频率显示器款式很多,价位不一不知选那种好,老师能介绍下,不会涉嫌广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做鸡就顶,
见调频就赞。

   谢谢乙猪老师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