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测量汽车电路12v,是不是虚电

楼主(2017-08-16):
今天用车上的点烟器插头接喊话器,突然喇叭不响了。用万用表测量点烟器输出电压有12.3v ,判断喊话器功放坏了。拆开检查了半天。没有看出那里坏了。后来,用电线把喊话器直接电瓶。发现喊话器功放好了。才知道点烟器插头是虚电,各位帮忙看看,怎么用万用表测,是不是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调风机开最大档,五分钟后看看电压不低于12,问题不大

这样做就可以检查点烟器插孔是不是虚电吗?

网友:
一些故障,有时用串灯更顺手。

网友:
有的点烟器插头二个接触片,有一个是空着的.如果连喊话器都带不了,怎么点烟?
在万用表二端并个电阻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不抽烟,从来没有点过烟,奇怪,点烟器插充电器,能行。就是带不动喊话器。

网友:
蓄电池电压表就带有一个电阻,俗称“叉子”,接头部位一插就行。

网友:
喊话器。是用6V电我一般用7806稳压,点烟能烧红怎是虚标,应是结触不好

网友:
接灯泡最实在。

楼主:
是啊,我用万用表,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万用表查汽车电路用处确实不大

网友:
,是点烟器那儿电流小,带不动,产生了电压降。

网友:
你查一下喊话器点烟器插头吧,找一汽车刹车灯泡接在这条线上看看能否带动灯泡,(点烟器插座的保险丝有15A左右呢)

网友:
直流12V不会产生虚电吧,不像交流高压会产生感应电,再说喊话器电流需求不大,感觉像楼上一位坛友说的,你看下喊话器的插头,和你点烟器的插座,是不是因为插的姿势不对导致其实电路没接通,主要是负极触片。

网友C:
哪那么多屁事?   点烟器 直接怼上用力恩到底,放手  稍等片刻 看看点烟器能不能自动跳出来, 能跳出来立马拔下来看看 点烟嘴是不是有烧红 不就知道有没电了?      啥事都得请万用表还能叫师傅呀?

网友B:
空调风机开最大档,五分钟后看看电压不低于12,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就可以检查点烟器插孔是不是虚电吗?

检查电瓶是不是虚电

网友:
2和9楼 说的对

电笔和万用表?   在这里该用挑灯 (12V 功率大的灯泡)

网友:
修汽车的师傅从来不用万用表,接个灯,负极随便搭车壳,就知道12V正不正常了。

网友:
做个测试台吧~

网友:
为无烟男人的简单办法点赞!

网友:
楼上说用灯炮都为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那么多屁事?   点烟器 直接怼上用力恩到底,放手  稍等片刻 看看点烟器能不能自动跳出来, 能跳出来 ...

简单直接,不要想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