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7-08-16):
我这里才收了二台红灯收音机,一台是711,灯都亮,有调台的杂音没有声音,还有一台711-2没有声音,灯也不亮,想自己学习一下维修。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了。我是新人,主要是学习学习。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网友:
先找几本关于电子管收音机的书看看,了解一点基础知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块电表学会用,会认零件,管脚,注意安全,高电压。

正在学习,谢谢了,主要是想让根据故障现象指导一下如何进行维修,检查哪些地方还有检测什么元器件,还有电压参数了。谢谢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B:
要修理收音机先得学会看电路图,比如第二台收音机指示灯都不亮,你顺着电源插头,电源线,保险丝、电源变压器初级逐步检查,就会找到故障。

网友C:
第二台通电没反应,一般是电位器开关坏,保险丝接触不良或烧断,电线断在插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理收音机先得学会看电路图,比如第二台收音机指示灯都不亮,你顺着电源插头,电源线,保险丝、电源变压 ...

谢谢版主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台通电没反应,一般是电位器开关坏,保险丝接触不良或烧断,电线断在插头里面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D:
你下载《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一书。开始就是红灯711的详细介绍包括原理与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下载《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一书。开始就是红灯711的详细介绍包括原理与故障排除。

谢谢版主指导了。

楼主:
下载的文件在哪里了,老师

楼主:
已经有电了,就是没有一点声音,灯都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的文件在哪里了,老师

给个邮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