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3AX83小功放

楼主(2017-08-17):
闲来无事,从“60年代爱好者”赠送的一堆3AX83中,挑了几只还能用的。

用lay60画了版(见压缩文件附件,上面有各元件的参数),用玩具雕机制作了PCB。

输入变压器是用小型电源变压器改的,用0.19的漆包线,4线并绕,绕满为止,也不知绕了多少圈。
2股串联做初级,制作成一个2:1:1的输入变压器。

然后是各种换电阻、测量调试,最终结果还算满意。
电压可用-9V到-15V,-12V至-15V效果较佳,
长时间通电,最后两个功放管温热。

网友A:
这个板子上面要弄大红袍才给力啊!

网友:
欣赏输入变压器的绕制方法。

网友B:
3AX83推挽可以输出超过1W的音频功率,用易拉罐壳剪开做散热片,套在晶体管上,帮助大功率输出时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面要弄大红袍才给力啊!

还真有大红袍电阻,可惜阻值不全啊。

楼主:
多谢加分的坛友。

楼主:
还没有实测最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AX83推挽可以输出超过1W的音频功率,用易拉罐壳剪开做散热片,套在晶体管上,帮助大功率输出时散热。

雕刻机太厉害!牛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X83推挽可以输出超过1W的音频功率,用易拉罐壳剪开做散热片,套在晶体管上,帮助大功率输出时散热。

先多谢前辈赠送的管子,感觉功率已经够大的了。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太厉害!牛也厉害!

向你和xinjun5557学习,你们的DIY让我手痒痒了。

网友D:
真正的电子爱好者,动手动脑,有苦有乐。很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电子爱好者,动手动脑,有苦有乐。很值得!

多动手多动脑,身体好。
其实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功放对我吸引力不大,倒是对你的雕刻机很感兴趣,哪里买的,什么型号,可以加工多大面积,可否短信一下我,谢谢二师兄。

网友:
文件用用什么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