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中周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7-08-17):
目前看到的收音机中使用的中周有两种,一类是晶体管机中使用的小中周,另一类是电子管机中使用的大号中周。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电子管机的中放用的中周为什么没有中间抽头呢?难道不怕Q值过高(当然实际情况是并不尖锐,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只知道为了防止Q值过高声音尖锐和带宽过窄,晶体管机中周都是有中间抽头的,抽头端一般接电源正极,从而降低一此Q 值,保证足够的通频带。而电子管中周为什么直接接线圈两端,不留抽头呢?还请坛里知道的老烧们和前辈们指点一下这样接的原因,谢谢大家!
另外:这种电子管中周的双选频谐振接法可不可以应用在晶体管机中?

网友:
双选频谐振接法在晶体管机中有应用呀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由晶体管转过來的吧,电子管很多特性跟晶体管是相反的,电子管是高阻输入的,不用抽头。
这是基础问题,问多了,老鸟会叫你回去看书的,还好你的分数低。。。哈哈,电子管菜鸟共勉。

楼主:
,是的是从玩“晶”转为玩“胆” ,胆的接法和应用原理和场效应管都是相通的,这个理解起来难度到是不大,关键是原来玩晶体管收音机,单谐中周玩惯了,一下子转到电子管双谐中周来玩有些问题还没弄明白。

网友B:
带有抽头是适宜晶体管输出负载阻抗。电子管不带抽头依然。电子管中周不能用于晶体管。晶体管也有双调谐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由晶体管转过來的吧,电子管很多特性跟晶体管是相反的,电子管是高阻输入的,不用抽头。
这是 ...

   ,是的是从玩“晶”转为玩“胆”  ,胆的接法和应用原理和场效应管都是相通的,这个理解起来难度到是不大,关键是原来玩晶体管收音机,单谐中周玩惯了,一下子转到电子管双谐中周来玩有些问题还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从玩“晶”转为玩“胆”  ,胆的接法和应用原理和场效应管都是相通的 ...

跟场管还是有大分别的,电子管有灯丝,用高压,还有多极管,各种变化比场管丰富多了,好玩但难精,特别是高频电路。

网友C:
电子管输入输出阻抗兆欧级  晶体管输入阻抗千欧级输出阻抗几十千欧  中频变压器在有载Q值大几十到上百时的谐振电阻在200-400千欧级
这能看出电子管中周不用抽头   晶体管中周要抽头的缘由了吧 。
电子管机用的大中周 可以改造后用来装晶体管机   把大中周的内置谐振电容焊去   外置2个云母电容C1,C2
要求C1.C2 的串联值等于焊去的内置谐振电容的容量   C2/C1  就是要求匹配的抽头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有抽头是适宜晶体管输出负载阻抗。电子管不带抽头依然。电子管中周不能用于晶体管。晶体管也有双调谐中周 ...

感谢于版主提供的资料,我慢慢消化。晶体管机里用的中周次极圈数是阻抗变转作用和消耗初级LC能量的这个好理解(因为三极管输入阻抗低,需要电流),还没理解的问题在于:电子管中周初级没有设中间抽头的情况下,次级因接电子管栅极不需要能量只需电压。这样中周次级和初级基本没有能量消耗,这样的话中周的初级Q值就会非常高谐振曲线也会非常尖锐,通频带也会变得非常窄呀。我理解应该更需要设中心抽头来适当降低初级的能量吧?适当拓展通频带吧,可是电子管中周初级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输入输出阻抗兆欧级  晶体管输入阻抗千欧级输出阻抗几十千欧  中频变压器在有载Q值大几十到上百时的 ...

感谢木兄的解答,我上面可能没说楚,我的问题是:电子管中周初级没有设中间抽头的情况下,次级因接电子管栅极不需要能量只需电压。这样中周次级和初级基本没有能量消耗,这样的话中周的初级Q值就会非常高谐振曲线也会非常尖锐啊,通频带也会变得非常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理解应该更需要设中心抽头来适当降低初级谐振能量,从而适当拓宽谐振曲线的频带宽度吧?可是电子管中周初级实际上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中心抽头没搞明白,我的问题在于初级不被消耗能量谐振曲线很尖锐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足够的通频带?

网友D:
抽头与否,与阻抗匹配有关,与Q值有啥关系?
双调谐频幅曲线,Q值大小只影响幅度值大小,曲线形状更多与耦合度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头与否,与阻抗匹配有关,与Q值有啥关系?
双调谐频幅曲线,Q值大小只影响幅度值大小,曲线形状更多与耦 ...

乙猪兄好!
本人属菜鸟级,我只是觉得下图这样接入,LC谐振曲线会非常尖锐,通频带会很窄呀,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木兄的解答,我上面可能没说楚,我的问题是:电子管中周初级没有设中间抽头的情况下,次级因接电子 ...

这就是电子管中放只要2个中周的原因, 因为Q值高, 损耗少, 不过也不会出现你想象的非常高那样, 晶体管的中周Q值一般40-60, 电子管中周的Q值一般是70-9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兄好!
本人属菜鸟级,我只是觉得下图这样接入,LC谐振曲线会非常尖锐,通频带会很窄呀,

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所以,,电子管用双调谐。

网友:
电子管机用的是双调谐中周      不能用单调谐中周的方式 中频带宽=465KC/Q 来估算
中周的2个谐振回路 分别谐振在465KC对称的正负几千周  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门框型 中频放大特性
门框2边比较陡直的特性是要由谐振回路的高Q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