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维修小机器的

楼主(2017-08-17):
一台根德MINI BOY 300,MW正常,FM声音很小,信号也不好,有没有能帮忙维修的

楼主:
谢谢,已上传了,麻烦看看

网友A:
还是个名机
在调频调幅拨动开关处滴点酒精,多来回拨动几次。。。。
再用电吹风吹吹。。。
再拉出天线试试、、。

网友A:
修这个的,坛里大把高手在,只是来回倒腾麻烦。。。

网友B:
来回邮寄和维修确实不划算,楼主可以描述故障加图片说明,和一些简单检测维修过程,论坛高手多,指导你修修看,不是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的,坛里大把高手在,只是来回倒腾麻烦。。。

前辈说的是,只是我自己文科出身,完全是电子小白。前辈能不能帮我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回邮寄和维修确实不划算,楼主可以描述故障加图片说明,和一些简单检测维修过程,论坛高手多,指导你修修 ...

邮寄不麻烦,我公司有淘宝店,天天都有快递来,这机子不修又可惜了。我自己是文科出身,电子方面完全小白。。。老兄能不能帮我弄弄?

网友C:
楼主可报一下地理位置,向同城的坛友求助会简单快捷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报一下地理位置,向同城的坛友求助会简单快捷一些。

四川眉山,离成都不远

网友:
拍张照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上传了,麻烦看看

打开 FM,接收一个电台,用一个小铁杆,如小螺丝刀靠近箭头所指的两处的线圈,可以接触但不要拨动它们,看看音量有无随金属杆的接近而变化。多试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 FM,接收一个电台,用一个小铁杆,如小螺丝刀靠近箭头所指的两处的线圈,可以接触但不要拨动它们, ...

谢谢您,我试过了,没有变化。我再发一张清楚点的图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个名机
在调频调幅拨动开关处滴点酒精,多来回拨动几次。。。。
再用电吹风吹吹。。。

老菜,你好

FM其实是能接收到的,只是声音很小很小,要耳朵贴上去才听得到,另外信号也弱。开关和音量调节时都没什么杂音

网友E:
建议用信号循迹法或注入法一级一级找找,我倾向于认为是中周的配谐电容镀层脱落,导致谐振点改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信号循迹法或注入法一级一级找找,我倾向于认为是中周的配谐电容镀层脱落,导致谐振点改变的问题。   ...

谢谢,虽然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耳机插孔接触不良,或嗽叭坏?或者供电电压不足,或耦合电容失容,

应该不是耳机和喇叭,因为MW能正常发声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请继续进行了。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请继续进行了。各位老师。

兄弟你也是来学习的么?欢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耳机和喇叭,因为MW能正常发声

蓝色标记处就是坏的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标记处就是坏的中周。

老哥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色标记处就是坏的中周。

细心观察,赞!!!!

网友E:
啥意思?说对了?

是磁帽开裂还是电容镀层氧化还是线圈朽断?

MW正常FM声儿小,说明FM通道有问题,声儿小但不失真,说明是信号问题而不是静态工作点出了问题。信号通道上常见的就是中周,这东西容易出三种故障:1是外行容易乱调中周,导致磁帽沿着缝隙开裂;2是中周屁股下面会有个瓷管型的谐振电容,它很容易因为镀层氧化而改变容量。3是中周线圈朽断。

我看收音机内部没有盐锈和电锈,估计收音机不是进水漏液引发的故障,因而线圈蚀断的可能性比较小,那相对来说,瓷管电容变质和磁帽损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H:
电调的还是电容调的,看一下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意思?说对了?

是磁帽开裂还是电容镀层氧化还是线圈朽断?

老师您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哈哈,文科生,别笑话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的还是电容调的,看一下中周

谢谢关注,我请一位老师在帮我查了,我是棒槌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已由一位前辈帮我处理好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I:
感觉是天线回路的问题,找找吧。

网友:
我也有个小随身听需要修理

网友J:
楼主应该说一下,修理好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应该说一下,修理好了是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中周坏了,找不到可替换的,老师另外处理了,基本恢复了

楼主(2017-09-18):
确实,谢谢老师的帮助,只是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就不指明是哪一位了,

网友:
高手如云呀!~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I:
感觉是天线回路的问题,找找吧。

我也感觉可能是天线接触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可能是天线接触不好。

又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8-03-03):
引用 网友D:
又出问题了吗?

没有没有,只是有朋友重新回复了这个帖子,我又再回复他们

网友(2018-05-16):
是不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