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铁芯?

楼主(2017-08-17):
卷铁芯有个塑料壳,拆掉塑料壳后,铁芯有金属光泽,整体有点软,但是很脆,折断的时候就直接跟玻璃一样碎掉了!而不是折断。卷材很薄,3层才卡了个0.04mm厚。请问这个是啥材质的?可以绕个小电源变压器吗?

网友:
在漏电断路器里大量用的电流互感器非晶!

网友:
硅钢片?坡莫合金?坡莫合金颜色发白,质地较脆,易折断。业余条件下火花鉴别较可靠,硅铁铁芯碳含量比坡莫合金高。

楼主:
有那种玻璃的感觉,感谢各位老师回答!

网友(2017-10-31):
非晶,,,,,,,高频

网友A:
搭车问下:这个老电压表还是频率表里的变压器,不知什么材质的,可以绕个音频输入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这个老电压表还是频率表里的变压器,不知什么材质的,可以绕个音频输入牛吗?

矽钢片,可以做音频变压器铁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