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洗衣机的问题

楼主(2017-08-17):
我的洗衣机是海尔的,洗正常,甩水时振动好大,洗衣机会跑动,需要打开盖子,把衣服放平,压紧,重新甩水,还是振动好大,然后再打开盖子,把衣服放平,压紧,重新甩水,这样反复4,5次才可以正常甩水了。请问,洗衣机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我是不大懂洗衣机的!估计是支撑桶的四根棒棒的问题,还有洗衣桶的圈内要有平衡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大懂洗衣机的!估计是支撑桶的四根棒棒的问题,还有洗衣桶的圈内要有平衡液。

呃,谢谢指导。平衡液?在哪里?

网友B:
我家的洗衣机在甩干前有一个程序是再有水的情况下左右摆动几下,自认平衡后便启动甩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洗衣机在甩干前有一个程序是再有水的情况下左右摆动几下,自认平衡后便启动甩干。

我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这个肯定内桶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内桶不平衡了,,

嗯是的。是离合器还是吊杆的问题?

网友:
拉出来!开后盖。。。实际甩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套缸洗衣机在脱水时会“跳舞”的故障有多种原因,平衡液少液暂不考虑,这种情况及少。
检查4(3)根吊杆的弹簧是否变形,高矮长度,受力点是否一致,可涂少量的黄油使其无阻碍的上下活动。
波轮下面的大六角锁紧螺母不能有一点的松动,这是撞桶的主要原因。
离合器的固定螺栓要上紧否则内桶不正。
波轮或内、外桶之间是否有异物,所有杂物要清理干净。
老式的洗衣机下面有个平衡(铁)块,也不能松动。估计这一条你没有。
总之衣物放进脱水桶内是要平称,这种脱水时易振动的故障检查时要多多的观察,根据细节找要点,是不难解决的。

楼主:
现在洗衣机桶里面什么不装,单甩,正常,不会振动。但放了衣服洗,甩时就会好大的振动。洗衣机先是放平整的。

网友:
洗衣机上面的平衡液要是平衡的,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一位顾客来修理洗衣机,神密的告诉我:"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甩干时不知道它自己就跑到客厅里了"!  ------甩干筒偏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59201

网友D:
之前是不是修理过离合器之类的?用手摇下外桶有没有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是不是修理过离合器之类的?用手摇下外桶有没有松的感觉。

没有修理过,用手向4个方向摇,都会碰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吊杆倒换下位置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