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飞BCD-237KA冰箱,起动困难,

楼主(2017-08-17):
新飞BCD-237KA冰箱,起动困难,
起动10几次,才能转,起动电容加到4UF,无用,
起动器特别,有1个场管,

网友A:
是智能冰箱吗?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智能冰箱吗?查电源。。。

不是智能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智能冰箱吗?查电源。。。

电源225v,正常。用了4年多。

网友A:
你那是市电正常,光换启动电容估计不行,还有别的问题,摸摸压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市电正常,光换启动电容估计不行,还有别的问题,摸摸压机温度。。。

压机温度不高。

网友A:
启动器坏,换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器坏,换之。。。

启动器要30元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启动器要30元啊。

启动器不能退。

楼主:
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B:
除了换启动器,没别的好办法了。要不就换台新冰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换启动器,没别的好办法了。要不就换台新冰箱吧。

换启动器,试了,还是起动困难,只能换台新冰箱了。谢谢回复。

网友C:
压缩机坏了,收废品的要多少,50元一个,换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坏了,收废品的要多少,50元一个,换之。

换个旧压缩机,50元买不来,新的要450元。

网友:
压缩机总比换整体便宜多了吧

楼主:
450元换压缩机,还能用3年,蒸发器是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旧压缩机,50元买不来,新的要450元。

我这里二手压缩机好买,海尔冰箱上面用的,型号112.114CY压缩机,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