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个万用表附件电池内阻测试仪兼毫欧表,内置充电电池

楼主(2017-08-17):
首先声明:内容为本人原创,原帖发于数码之家论坛,截图如下(图片权限只有10张,有删减,尽量不麻烦版主

原帖部分截图

原帖部分截图

本来是不烧电池的,结果收了个锂电电动车,一入锂电坑深如海啊,旧电池组要配对和更换,花百八十块搞了平衡充,又要搞毫欧表和内阻仪,以后还要搞容量测试,无底洞了,今天先发内阻仪兼毫欧表的作业。
刚开始做了个恒流源的毫欧表,受别人启发,用的TP4056模块改限流电阻,简单方便,就是电压太低切为直流,只能测电阻,不能测电池内阻,先发出来看看

TP4056编程脚改10K可调电阻,电流调到100mA,输出接被测电阻,用万用表毫伏档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
这个就玩到这里,后来发现TP4056模块配合NE555做交流内阻测试仪不能用,电压太低了,就拆了,留作小电流充电器吧
下面开始做最终成品:
这次用淘宝买的2A升压板,锂电输入,升压到14V左右,锂电电压变动但输出电压不变,第一层稳压
恒流电路用TL431+LM358,控制三极管,第二层恒流,两层加起来很稳定了,而且都可以微调,很好校准,此处过程没有,
这是接好后测一个0.68欧的电阻
测1欧贴片电阻,基本没问题,下面开始做外壳了
被掏了内脏移作他用的垃圾充电宝,这次用外壳,找了2个垃圾万用表线插头,金属头拆出来做插头
打孔安装,先定位,最后再用胶水固定,找了个质量好的USB线,准备做4线制夹子
学别人用塑料衣服夹子加铜片做的开尔文测试夹
盖上盖子就全部完成,电池加了个开关,升压板的USB插口可做单独5V输入,电池关掉也能用5V输入,当然如果此时打开电池开关,会充坏电池
做好夹子继续用0.39欧的电阻来校准,至于电阻准不准我就不在乎了
强迫症不舒服,夹子短接不归零
到这里基本完成了,后面一些测试电阻的图不够发了。

网友(2020-11-19):
有图纸吗?

网友A(2017-08-19):
折腾有理,但是我强烈推荐YR1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有理,但是我强烈推荐YR1030

我是业余偶尔用一下,简单挑选一下旧电池配组,不需要专业设备,花钱买不符合DIY精神。

网友(2018-11-09):
GOOD...好!!!!!!赞!!!!!!!!万用表附件电池内阻测试仪兼毫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有理,但是我强烈推荐YR1030

请说说你的推荐理由和该产品的价格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