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楼主(2017-08-18):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技巧--电阻电容的拆装
  一、温度340至360度左右,风速60至100 换小风口;
  二、在元件焊盘上加助焊膏;
     三、保持风枪口离被拆元件1至2厘米;
  四、风枪垂直被拆元件并来回晃动 使其均匀受热;
  五、加热的同时观察焊盘上锡的变化 待锡熔解后(熔化的锡发亮),小心将元件取下;
  六、用镊子把要装的元件固定以焊盘上 风枪给其加热至锡化后,用镊子校正。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技巧--塑胶件的拆装
  一、温度4代 4s稍高(290至320度) 5代以上280度左右 (一般高出或低于10度没问题);
  二、风速:快克2008最大100 其它风枪风速以不很容易吹走原件为准(风枪口垂直使用);
  三、在塑胶件周边均匀加热(不可风枪口定着不动对着塑胶件 否则几秒就可熔化)可房间对着有引脚的焊盘加热;
  四、目测锡点熔化发亮后即可用镊子取下(不可跨接夹取,容易受热后变形,单测夹取即可)。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技巧--BGA芯片的拆装
  一、温度300度 风速80至100档换大风口;
  二、在芯片上加助焊膏;
  三、保持风枪口离被拆元件1至2厘米;
  四、风枪垂直于被拆元件并回字形晃动 使其均匀受热。
  五、加热的同时用镊子轻轻拨动芯片 ,能动就可以用镊子取下。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技巧--带胶BGA芯片的拆装
  一、温度180至220度 网速60至90档 将芯片四周黑胶用弯镊子刮干净;
  二、温度 360左右 风速80至100 依据芯片大小换合适的风嘴;
  三、在芯片上加助焊膏 保持风枪口离被拆元件1至2厘米;
  四、风枪垂直于被 拆元件并回字型晃动 使其均匀受热;
  五、通过观察被拆芯片旁边元件锡是否熔化或是有爆锡,后用刀片将其撬下;
  六、用烙铁配合吸取线或风枪配合刀子将主板和黑胶及锡点刮洗干净;
  七、将芯片重新植好球,对好方向,对好位后给其加热,直到其复位后,再用镊子进行小幅度的改动;
  八、最后冷却数分钟后可上电进行测试。

热风枪的使用--要注意的问题
  一、芯片拆取时焊接引脚的锡球均应完全熔化 ,如果有未完全熔化的锡球存在,起拨ic时则易损坏这些锡球连接的焊盘。同洋,在对芯片进行焊接时,如果有未完全熔化的锡球存在,就会迁成空焊。
  二、操作间隙合适为了便于操作 热风枪喷嘴内部边缘与所焊ic之间的间隙不可太小,至少保持3厘米间隙。

网友:
热风枪的温度多少,要根据每一个热风枪的实际经过实践来设定的,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本人用的热风枪吹焊BGA芯片时,就设定温度为450度,300度根本吹不下来,更焊不上去。

网友:
好人,这个学习了!

网友:
我刚刚接触维修行,学习了!

网友:
经验可取,但风枪的温度和风速没有固定的,各个风枪的设计和自己使用习惯各有不同,像我的风枪一般都是调到400度左右,否则无法焊接,温度随便调一般2--3档

网友:
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至于有的要开到400度才能焊,那是因为风枪温度调节有误差。

我的热风枪全部用温度计校验过,快克850A+,858,安泰信852D几台出风温度都不一样,安泰信甚至偏大80摄氏度。

网友:
温度只能作为参考,实际使用还是按个人经验判断温度和风速的。

网友:
学习了,买风枪很久了,还没仔细测过出风口的温度,只是凭感觉,

网友:
初学者可以借鉴,但还是要用多了才有经验

网友A:
比较详细的经验,适合初学者,自己用吹风机改了个热风枪,就谈不上什么调节温度了,只能拆不能焊。

网友:
要灵活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详细的经验,适合初学者,自己用吹风机改了个热风枪,就谈不上什么调节温度了,只能拆不能焊。

这样不如我用液化气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如我用液化气灶

直接上火烤吗?简单暴力,零件会不会坏?会熏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火烤吗?简单暴力,零件会不会坏?会熏黑吧

电解电容、认为好的东西已经用烙铁拔了,烘单面板反面,到锡化了用钳子夹着元件拔,或者板子用力磕,一磕一大篇掉下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与科普基础知识,不错!温故而知新。

网友:
作为一个卖过很多二手风枪,感觉写的切合实际,给新手做参考是最好了,当然高手就像2楼的坛友,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热风枪,先学习了。

网友:
比较详细的经验,适合初学者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以让使用的有个依据了,谢谢楼主。

网友:
用液化气烧掌握不好火候能烧坏了吧。

网友:
学习了,时间太难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火烤吗?简单暴力,零件会不会坏?会熏黑吧

真办过,主板没声音,换ALC655。要换的拿刀把腿切断拆下。配件从另一块主板上拿蜡烛在芯片下烧拆下,那味道,板子下面熏黑了,反正废板子。换过来后还是不行,旁边78L05坏还是主板铜箔不通记不清了

网友(2018-10-26):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

网友:
有个气泵式风枪,楼主说的是吹风机式风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