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福禄克8840A显示屏

楼主(2017-08-18):
入手死屏8840A一台,借鉴网上经验,准备DIY,初步进行了两位实验成功。想利用灯丝绕组做电源不成功,因为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5伏,如果要利用该绕组,需要拆下变压器,将5伏电源断开,这样只需在屏电路板上做个简单整流电路供电就行了,否则需要另考虑电源供显示屏使用。

去掉不常用功能

一位

两位

楼主(2017-09-18):
重新打印字符,这回好了

楼主:
利用废弃第二版再生,换成了0.5寸黄绿光数码管,看起来数字不那么傻大了。经过1,2,3,版和再生第二版制作,证明设计合理,有较好重复性。不知为啥,相机拍出来变成了绿色,照相机拍发光管有很大失真,包括亮度和颜色。存在问题,滤光膜颜色不对,数码管亮度损失过大;字符不清楚了,还得重新打印

楼主:
第3版屏完工,使用贴片电阻,飞线少了一半,到此告于段落。

刻制第3版LED屏,使用贴片电阻

6只一位LED组合的6位屏,需要在底面连好多线

焊好电路板,飞线比上一版少多了,但是看起来还不少,手工刻制的单面板,只能这样了

自制屏镜,用电源盒的盖子磨制

两台8840A,没有提手,缺后边框,还少一个电流挡插孔

死掉的荧光屏和废弃的一、二版板子

网友:
坚决鼓励、点赞发扬大国工匠精神的DIY!

楼主:
经过DIY屏发现,原福禄克8840a显示屏设计不是最佳,经过优化可以省掉S3、S2两个段电极,使电路简化!当然,要达到改动的目的相应的程序也得改,这不是我等能解决的。

楼主:
DIY屏成功。原想利用原机信号直驱LED,发现主板上的那个集成块(U215   6118A)发热放弃此方案,规规矩矩重做电路板,灯丝绕组做电源方案,效果较好,LED屏选0.56吋共阳屏6块,字符比原屏稍大,36只段、位输入分压电阻,11只段限流电阻,9只双场管(4828)做段、位开关;空间太小原因,电路板采用刀刻与飞线结合,这点很不满意,飞线太多!

电流档,短路

一节电池电压

500表100欧挡电流

1.333K电阻

13.333K

基准10V

基准5V

基准2.5V

配电盒的塑料盖做的门镜,打印字符粘在门镜上便于观察

报废的板子

补充内容 (2017-8-30 11:07):
没有购买贴片电阻,如果用贴片,估计电路会简洁些,可以减少好多飞线

补充内容 (2017-8-30 11:08):
下一版就准备做贴片电阻的。

网友:
楼主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分析、改造能力了得。

楼主:
直驱试验成功,戴上镜片后亮度还可以。下一步开始组装。

楼主:
共阳极直接接位驱动,每个段串1K限流电阻接段集电极,亮度基本够用,6118A正常不过热。难不成真的不用另加电源了?电路简单了很多,元件数量也减少了。可惜网上卖了共阳管,如果用共阴数码管元件数量还能减少。因为不需要额外电源,因此除了屏以外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动烙铁。细想起来也对,只要原机屏驱动集成负载能力达到数码管需求,再把段、位驱动的极性适应数码管,直接驱动应该可以。

楼主(2017-08-18):
灯丝绕组供电试验成功

吸净变压器15脚焊锡,确保该脚与焊盘无连接

灯丝绕组简单整流滤波供电,电容两端电压约5.4伏,点亮两只屏还行,不知全点亮能不能带动

网友:
佩服啊!楼主真心下功夫了

网友(2017-09-25):
膜拜大神,,,,,

网友:
支持 过来学习新知识。。。。

网友:
膜拜大神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支持

网友(2017-11-07):
老兄改制下了大功夫了,赞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和电路分析能力一流。如果电路用pcb软件做个多层板是不是会更整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和电路分析能力一流。如果电路用pcb软件做个多层板是不是会更整洁一些

那是肯定的,完全消除飞线,板面清爽,制作省时省力,最好不过了。但是这只是美好愿望,落实下来有难度。其一,本人做屏只是为了自己使用,不是为了销售,量小,做PCB板子意义不大;即便是为了销售,这东西也不是大路货,虽然烂屏的机器不少,但是总需求量超不过千台,每年 百十来片需求不成气候;这板子双面肯定不够,多层板价格太贵,贵了没人要,便宜了赔本。现在成色较好的机子400元左右就可以捞到,换屏不如换机划算。以上个人见解,不过等闲下来说不定先设计一下,公开文件,公开焊接组装方法,满足有兴趣的网友。

补充内容 (2017-11-13 08:52):
大方向,LED屏需要两块电路板,一块,把6只一位数码管连接成6位一体,减少数码管在主电路板上的管脚。6只数码管管脚数60个,连成一体后只需12个管脚,这个简单,可以很快出文件;

补充内容 (2017-11-13 08:55):
另一块承载屏、47只电阻、9只双场管,以及连线,理想情况争取双面板可以完成布线,如果多层板就费劲了

网友B:
用共阴数码管线少点,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共阴数码管线少点,为什么不用呢?

需要驱动7位11段显示,7位包括6位数码管和一位字符,11段包括数码管8段和S1、2、3,三楼所述是基于原机信号直接点亮方案,该方案不成熟已放弃。就是现在,正在制做第三块屏,准备更换手里一台有缺陷的VFD屏。先前制作完成的两块屏已随机器出掉。

刻好的板子

元件和部分连线,仔细看,除了9只双场管,还有47只电阻:每个输入端两只,每个段输出一只

机器两台,外观完整,前脸、提手、后框齐全,上面那台屏有缺陷,仅临时用用,要换LED屏

机器背面。上面那台做了精简处理,将电压选择部分拆除,改成直接240V,去除不常用的电脑版。

网友:
改LED后这表当工作表就很好了

楼主:
屏做好了。先要把6只一位屏组合成一体屏,然后再装到刻好的板子上。

网友:
改的完美  过程很享受呀

网友C:
这个刻覆铜板的技术逆天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刻覆铜板的技术逆天了,佩服!

如果有条件制作专业的PCB当然更好了,我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刻板子着实费劲,效果还不好,如果做出专业的PCB,制作LED屏只是分分钟的事,只是这东西几块就够了做电路板不合算。

网友:
是啊,还是手工自己做pcb吧,热转印和蓝膜都行。我刚入门时做过双声道分立元件OCL功放,也是手刻覆铜板,手都要累断了,真是深有体会,更是佩服楼主。

楼主:
组合屏小板PCB,双面板,板材厚度小于0.6。注意,这不是LED屏,只是将6只一位屏组合成一体屏,适合8840A、8842A显示屏要求,第一位显示小数点、负号、1,组合后6只屏的60个脚只需14个脚焊到LED屏板(屏B)上,该板使用0.5或0.56吋数码管。焊好后组合屏下端只留中间4个引脚,上端留中间4个引脚和每一位的共阳极,上下共阳极无需在小板上焊锡。该板根据手刻板(见29楼)尺寸设计,文件公开(屏A),未经实际验证,仅供参考。

楼主:
最后一片刀刻板8840a屏出炉虚位以待,这是第4块,再做就准备正规PCB的了。现在电阻、开关管、数码管都用完了。

楼主:
屏B基本跑通,一些细节还要修改

楼主:
屏B正式完工,献给需要8840a显示屏的朋友。先前一直手刻,以为双面板很难跑通这么多线条,有些知难而退,况且组合屏也使用连线做成,也很费事。幸好组合屏想出了PCB方案,并手刻了两片证明简单可行,制作LED屏PCB信心大增,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试跑了一下,居然双面板可以跑通,这次又做了细心调整,线路更趋合理。配合组合屏小板就可以快速制成正式LED屏了,只需焊接47只电阻、9只双场管、14只发光管、组合屏、电源线、屏引脚即可,元件焊在顶层(红)组合屏焊在底层(蓝),焊好后数码管在上面,元件在下面。该文件已核实无误,但不做保证。文件版权私有,请勿商用!请勿商用!请勿商用!
谁做出PCB,我借光讨一块。

补充内容 (2017-11-22 06:25):
G3下方VCC线少一过孔,需要更正,VCC和GND导线也需加宽到0.5

楼主:
来个3D截图,做出板子大概就这样,板子A位置在板子B白框内
B底面
B顶面
A顶面
A底面

网友D:
高手,上次闲鱼有个8840A面板坏的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上次闲鱼有个8840A面板坏的不敢下手

面板坏的不好说,只能摸瞎赌一把,如果仅仅屏坏,其它没问题倒好,主板再有问题就麻烦了,如果手里有配件能修还好,没有配件就更麻烦了。我倒腾了6台,主板有毛病的2台,还好,两台毁成了一台。这机器只要主板问题不大就有希望,能正常显示就能告诉你问题在哪(显示屏很重要),根据错误提示检查相关元件,维修并不复杂。手工刻制了4块屏,再也不想这么干了,再想弄一定用工厂的PCB。

楼主:
闲着没事,用5只AD584做了一个50伏电压源。

楼主:
准备做成品电路板,屏B  5元一块,屏A  2元一块,光绘费每种50,也就是说最小量每种10块,合计下来170元,再做就是每套7元了。100元的光绘费有点大头。

网友:
高手高手真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太牛了 楼主是搞设计的吧!!!!!服了fluke厂家倒闭怎么办

网友:
很有启发受教了谢谢

楼主:
卖了两卷焊锡,一台频率计,做PCB的费用差不多了,马上就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

网友:
坐等楼主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我收了个4位半的万用表,4位数码管是36个脚的这个怎么代换,有一个笔画显示不正常。

不知道是液晶屏还是LED屏。如果是LED屏,显示不正常可能是数码管里的LED老化损坏。机器的数码管应该是4个1位的数码管,因为4位连体屏不可能36个脚,哪一个数码管坏了换掉就行了。如果没这么简单或是液晶屏那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我对液晶屏也是茫然无知。我做8840显示屏是因为原VFD屏也是段位驱动,原理与LED屏相似所以才能替代成功,是偶然或者侥幸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有条件上几张照片,坛里能人多了去了,会得到帮助的,简单的文字描述信息量太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利于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液晶屏还是LED屏。如果是LED屏,显示不正常可能是数码管里的LED老化损坏。机器的数码管应该是4个 ...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滤光片外壳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一下楼主,那个滤光片外壳能买到吗

应该能买到,8840、8842、45都是一样尺寸的,实在不行只能找代替品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45的代用屏也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45的代用屏也搞出来?

手里没有45的机器,所以没有相关资料,应该都差不多。但是显示功能得适当舍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45的代用屏也搞出来?

您有45显示屏部分的电路图吗?

网友:
45是双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试验成功,戴上镜片后亮度还可以。下一步开始组装。

顶你,为楼主加油,再接再砺

楼主:
看了,副屏有3位是多一划的,这个解决了就能做。但是,这个屏需要10位数码管,段级也多几个,所需元件会更多,适当做些舍取也许行,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45的,段位共26个引脚

这是8840的,简化后18个引脚

网友G(2017-12-21):
什么时候大侠再做几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大侠再做几个呀?

本想做PCB,一来投资有点高,另一方面我看需求也不是太多,还有马上退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先暂缓吧,手刻太费事不可能再做了。一切过了年再说吧。

网友:
谢谢前辈回复!万分感激!!!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需要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啊

网友:
佩服楼主,显示屏坏的可以起死回生了,

网友C(2018-01-21):
楼主你好,我弄了台8840,没有输入电压时,显示的数字一直在变,是正常的吗?
另外,这个表怎么自检?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高,不承认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弄了台8840,没有输入电压时,显示的数字一直在变,是正常的吗?
另外,这个表怎么自检?谢谢

这表20伏档以下有保持现象,测量后数字保持并慢慢变化,短路输入端归零。自检分开机自检和手动自检,开机时看显示屏,正常的是全显示后进入自动挡200毫伏,有故障时有错误代码停顿一下,严重时直接显示错误代码不动了,手动自检是正常开机后,按sqr键3秒,机器自检,1---21或4----21,正常的全过,有故障的显示错误。一般开机自检显示的是控制部分故障,手动自检显示的是测量部分故障,手册里有故障代码的相应说明或与故障有关的部位,便于维修。自检时输入端要开路不接表笔!只知道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20伏档以下有保持现象,测量后数字保持并慢慢变化,短路输入端归零。自检分开机自检和手动自检,开 ...

太感谢啦,这么早回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8-05-08):
高手,膜拜,这么牛🐮

网友(2018-07-25):
非常佩服楼主的毅力和能力 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

网友:
VFD厂家定制一个

楼主:
定制一个得多少钱呢?100以内有戏。

网友(2018-12-02):
空白,就不见了

网友(2022-03-18):
楼主你好!先前我发了几个帖子,平台给了我你回复的通知,可就是看不到内容,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H:
在这里发表一下吧!请楼主给予指导。就是电流档能像电压档那样变换,需要怎样做呢?有方案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这里发表一下吧!请楼主给予指导。就是电流档能像电压档那样变换,需要怎样做呢?有方案资料吗?

8840就一个2安电流档,5位显示的末位为10微安精度。这表直流电压和电阻档最为实用,表的精髓是可自动量程,可手动零位,闭壳校准。出土级文物,全直插件维修方便,显示屏易碎,开关集成块700013为定制件,易损,无替代,电源变压器直接焊在主板上,运输振动易造成焊盘连线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