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A2261和CD7640收音板实际应用电路图

楼主(2017-08-18):
我有一块收录机上拆下来的收音板 用了两块IC分别是KA2261和CD7640 想把他弄响 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现求助坛友帮助 此板有五根排线分别标有BLRG  还有调频中波转换开关 LR分别接左右声道G接地 就是弄不出声 功放和耳机都试过 电压3.7或7.5V都不行 现在怎么办啊 一定是接不对 求助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仅有这两块芯片,这个电路板最多只有调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有这两块芯片,这个电路板最多只有调幅功能。

有一个开关标有AM FM   如果只有调幅就不玩了  折腾好些天了 就是不响才上坛求教  弄的我头晕眼花的太累  再弄不成就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开关标有AM FM   如果只有调幅就不玩了  折腾好些天了 就是不响才上坛求教  弄的我头晕眼花的太累  ...

FM 另需一个调谐/变频器

楼主:
好的 谢谢  瞎耽误功夫十几天  肚里没东西谁也怨不着  再次感谢 !

网友B:
拍照片上论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上论坛看看??

照片会  只是学不会上传  没法儿  笨啊 .

网友:
附件中上传图片

网友:
如果在收录机中拆下的,是包含高频的。有的玩

网友:
KA2261=LA3361

网友:
KA2261是立体声解码器,这个板子是有FM波段的,其FM可能是分立元件的。
FM常用IC是TA7335或7358。
TA或CD7640是AM/FM中放、鉴频及检波。

网友:
cD7640己经带有FM!

网友C:
参考:http://www.docin.com/p-912436454.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94b55194431b90d6c85c75f.html

网友:
如果知道是从什么收录机拆下的,有可能查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http://www.docin.com/p-912436454.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94b55194431b90d6c85c75f.h ...

谢谢你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