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流器求教有经验的老师傅

楼主(2017-08-18):
朋友买到一个50A的直流表头,准备装在充电机上,但该表的表面上写有“75mv”的字样。我凭自己的知识,估计它要与“50A,75mv”分流器合用的。因为从来没有用过如此大的电流,也没使用过分流器。为谨慎起见,到坛上求教老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表头必须要配“分流器”!——75mV是行业标准,实际上配分流器的表头都是满度为75mV的电压表,只是这个表头的刻度是按50A的,所以配上50A/75mV的分流器后刻度就和实际电流相对应了。分流器的作用就是将额定(满度)50A的电流转换为满度75mA的电压。知道了这些后,如果你要测量满度为10A的电流,而你只有10A(75mV)的分流器和50A(75mV)的电流表,同样可以用,只是表的指示值要除5就是了(也就是说表的满度电流是50A,但实际满度电流是10A).

网友:
正解,注意正负

网友:
是的。必须使用分流器。

网友:
要注意的是分流器的大电流线(50A)与仪表线是分别接在不同的地方的——与仪表连接的线是接在分流器的两个小螺钉上的(一般M4居多),而大电流线是用比较大的螺栓与分流器相接的。

网友:
就用50A的分流器,要不电流表就要调整,不调整显示的电流就不准确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电流在几安培还不如用指针表,可以不用分流器

网友B:
4楼正解 支持
跟着提个问题  为什么交流电流测量多是用电流互感器 而基本没有用分流器的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支持
跟着提个问题  为什么交流电流测量多是用电流互感器 而基本没有用分流器的呢?

1、因为分流器消耗的功率比互感器大得多
2、分流器制作时需要校准,而互感器的电流比取决于匝数比,更便于控制。
3、温度对分流器精度有影响,而分流器又发热比较大。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电流在几安培还不如用指针表,可以不用分流器”
几A的电流会烧坏表头的

网友:
“为什么交流电流测量多是用电流互感器 而基本没有用分流器的呢?”
交流电流测量全都是用电流互感器。应为表头是直流的,不用互感器,加整流后它就不线性了

网友:
““为什么交流电流测量多是用电流互感器 而基本没有用分流器的呢?”
交流电流测量全都是用电流互感器。应为表头是直流的,不用互感器,加整流后它就不线性了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必须要配“分流器”!——75mV是行业标准,实际上配分流器的表头都是满度为75mV的电压表,只是这个 ...

分流器的作用就是将额定(满度)50A的电流转换为满度75mA的电压。

75mA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流器的作用就是将额定(满度)50A的电流转换为满度75mA的电压。

呵呵,这个明显是笔误——整个贴子里都说的是75mV,只有这一处误打成7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