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感电容谐振问题

楼主(2017-08-18):
还望各位可以指点下,下面这部分的电路:C7.C8, L2和C10, C12, C11的作用。

问题:
1. 这个电路是产生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的? 如果是并联谐振, 是由:L2和C10的值来决定谐振频率吗?

2. 如果是串联谐振的话,那么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由哪些电容的值决定的?

非常困惑,还望可以详细指教下,或者可以帮忙分析下C7.C8, L2和C10, C12, C11的作用。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C7与谐振无关,它只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剩下几个电容与电感合起来有串联谐振作用,但具体谐振频率需要折合计算;L2和C10有并联谐振作用。

网友B:
建议:使用电路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如:电路的幅频(谐振)特性曲线、各元件的影响等。
推荐:PSpice电路分析软件。
提醒:共基极组态晶体管电路作为负载时,对电路特性的影响明显,其输入等效电路参数应计入分析的电路一起分析。
仅供参考!

网友:
等效电路如下

网友:
估计是个输入匹配电路

网友:
用pspice粗略分析了一下,频率特性大概如图所示,

网友:
VIN 1 0 AC 1 SIN(0 0.1 500MEG)

*C1 1 2 10N
C2 1 3 20P
C3 3 4 2.7P
*C4 4 5 8P
*C5 4 5 68P
L1 3 4 22U

RL 4 0 50

.AC DEC 10 100KHZ 10GHZ
.OP
.TF V(4) VIN
.TRAN 20NS 1000NS
.PROBE
.END

网友:
显示取样点多些如图

网友:
.AC DEC 100 100KHZ 10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与谐振无关,它只起到隔离直流的作用;剩下几个电容与电感合起来有串联谐振作用,但具体谐振频率需要折合 ...

谢谢,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具体的谐振频率,因为不知道算哪个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电路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如:电路的幅频(谐振)特性曲线、各元件的影响等。
推荐:PSpice电路分 ...

好的,谢谢

楼主:
能不能加下我的QQ: 1068090536
因为有些地方我还是没弄懂,想请教下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下我的QQ: 1068090536
因为有些地方我还是没弄懂,想请教下您。

我现在没用qq.可以在这里讨论.实际上就是电容串联并联,等效,简化.分析的时候再加个负载.我把后级简化成50欧姆纯电阻负载.此电路既有串联谐振,又有并联谐振.

网友:
等效电路上一共有两个电容,一个电感.两个电容分别与电感串联,并联,决定两个频点,两个电容串联,决定高频特性.pspice曲线上也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