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电路图,画了连接图,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对不对

楼主(2017-08-18):
对照图1中电路电池与耳机插口、电源插口,画了连接图,不知道画的对不对。希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电路图不会看的路过 等大神

网友:
你电源正极未经开关到电路板啊!那个耳机口B和C点你就当作一触点开关吧!耳机插入CB断开机身啦叭不响,而耳机插头顶圈会接触C点插头根部会接触A点(耳机响)

网友:
对呀,电源+、喇叭(耳机)和收音机地连一起,外接电源和耳机没插入时,电池供电;喇叭响。插入时,电池断开,外电源供电;喇叭断开耳机响。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助,这个是春雷805的电路图,其实我不会画,这个是葫芦画瓢画出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问问明白人

楼主:
按照画的图接线,但是收音机不响,感觉还是不对、

网友A:
收音机响,前提是好的,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响,前提是好的,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

谢谢朋友,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