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需要原配线才可以充电

楼主(2017-08-18):
苹果6手机需要原配的充电线才可以充电?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代用线也可以充的,不过要买好点的

网友A:
主要是小头里的识别芯片搞的鬼,深圳产的代用线一般都没问题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小头里的识别芯片搞的鬼,深圳产的代用线一般都没问题可以用的。

你说的对,只是不容易买到合适的代用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只是不容易买到合适的代用线。

淘宝一搜一堆,几块钱包邮的有的是,比买菜都容易。

网友:
在电源输出电压电流足够的条件下,原装线或者mfi认证的线材可以正常使用,其他未认证代用线材,能用就不要升级系统,也许一升级就失效了。

网友B:
有一个mfi啥的认证,通过的都可以,不过价格肯定高一点,其他线有些也能用,但不保证,而且一段时间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mfi啥的认证,通过的都可以,不过价格肯定高一点,其他线有些也能用,但不保证,而且一段时间后就不 ...

对的,具体识别有困难。假线只可以使用短期。

网友:
代用线,代用充电器都可以用

网友:
充电没什么关系,就是有时会有提醒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老生常谈。动手能力强,自己用相机,摄像机视频线代换,值得大家尝试和拥有。谢谢!

楼主:
实际上苹果6的充电线其它充电线不同,在手机软件里设置了检测充电线的程序,充电线的插头内装有芯片。

网友:
可以啊,6s就是网上买的代用线

网友:
表示自己的原装线在寝室被人拿了  后面一直用品胜线  没出现不识别   se    后来在工厂的仓库要了几条库存待料的仿制线 也没有问题

网友:
淘宝上几块的也能充,只是有个,原配的线正反插都能,便宜的还认方向

网友:
原装破皮后就一直用几块包邮的和转接头,还好吧!注意手机插孔时不时清洁下,代用线正反都试试应该就可以充电了!还有发现过先插手机再插充电头也出现过警告的,改先插好充电头再插手机就正常了的

楼主:
有意思的当初就是用普通线加上附送的转换插头使用了半年。开始充不进电了。只能充到%60.70.

网友C:
充电口接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口接触问题吧?

有些现象符合插口不好,因为插入后充电很慢,有时检测不到,需要几次插拔方可充电但是充到60百分之。怀疑插口和电池不好。

网友C:
应该与电池没多大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电池没多大关系。

你用牙签卷点绵花点酒精往里面擦多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牙签卷点绵花点酒精往里面擦多几次。。

奇怪的现象就是插拔摇晃几次显示充电。

网友:
应该与充电口没关系,自动升级后,手机软件会识别充电线。山寨线自动关断。我的现在只能用原装线。

楼主:
一些假现象,迷糊真相,软件对于不是符合要求的也会允许使用,只是阶段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现象就是插拔摇晃几次显示充电。

直接X宝淘个尾插排线。20块包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X宝淘个尾插排线。20块包邮了。。。

问题是知道了就有办法。

网友:
有些识别芯片的问题,不过大多都能冲上去。

网友(2017-09-18):
一般都没啥问题吧

网友:
品胜神器有的是

网友:
没有识别芯片的山寨线材,能充电但是上电脑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D:
我买过好多条非原装线给老婆的6充电,木有问题,网上看有人说会充电比原装的慢,没比较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好多条非原装线给老婆的6充电,木有问题,网上看有人说会充电比原装的慢,没比较过,不知道是不是真 ...

普通线会出现充电慢充不进。

网友E:
既然有芯片还不如干脆做成与机器配对的, 其他人拿了也没有用, 这样反而不容易丢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芯片还不如干脆做成与机器配对的, 其他人拿了也没有用, 这样反而不容易丢失了.

这样也不好吧,很多人有两部手机的,那不是得带两条充电线,而且万一坏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不好吧,很多人有两部手机的,那不是得带两条充电线,而且万一坏了怎么办

注册账户. 同一账户下的多个苹果手机可以公用同一条充电线. 或者由主机授权给其他苹果用户使用, 就跟信用卡主卡和副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