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技巧:

楼主(2017-08-18):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焊前处理
  焊接前,应对元件引脚或电路板的焊接部位进行焊前处理。
  1、清除焊接部位的氧化层
  可用断锯条制成小刀,刮去金属引线表面的氧化层,使引脚露出金属光泽。
  印刷电路板可用细纱纸将铜箔打光后,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2、元件镀锡
  在刮净的引线上镀锡。可将引线蘸一下松香酒精溶液后,将带锡的热烙铁头压在引线上,并转动引线。即可使引线均匀地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刮去氧化层。均匀镀上一层锡。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焊接技术
  做好焊前处理之后,就可正式进行焊接。
  1、焊接方法
  焊接、检查、剪短
  1)右手持电烙铁,左手用尖嘴钳或镊子夹持元件或导线;焊接前,电烙铁要充分预热,烙铁头刃面上要吃锡,即带上一定量焊锡。
  2)将烙铁头刃面紧贴在焊点处,电烙铁与水平面大约成60℃角,以便于熔化的锡从烙铁头上流到焊点上,烙铁头在焊点处停留的时间控制在2~3秒钟。
  3)抬开烙铁头,左手仍持元件不动,待焊点处的锡冷却凝固后,才可松开左手。
  4)用镊子转动引线,确认不松动,然后可用偏口钳剪去多余的引线。
  2、焊接质量
  焊接时,要保证每个焊点焊接牢固、接触良好,要保证焊接质量。
  良好的焊点应是锡点光亮,圆滑而无毛刺,锡量适中,锡和被焊物融合牢固,不应有虚焊和假焊。
  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假焊是指表面上好像焊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焊上,有时用手一拔,引线就可以从焊点中拔出,这两种情况将给电子制作的调试和检修带来极大的困难,只有经过大量的、认真的焊接实践,才能避免这两种情况。
焊接电路板时,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太长,电路板将被烧焦,或造成铜箔脱落,从电路板上拆卸元件时,可将电烙铁头贴在焊点上,待焊点上的锡熔化后,将元件拔出。
  焊接时候助焊剂(松香和焊油)是关键,新鲜的松香和无腐蚀性的焊油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完成焊接,而且可以让表面光洁漂亮,使用的时候可以多用点助焊剂。

网友:
学习了,拿分等升级!

网友(2017-09-24):
学习了有好处

网友:
  讲解的非常细致、到位!学习了!松香酒精是自己配的吗?我孤陋寡闻,很想知道。

网友:
用完该如何保养呢?

网友:
再次领教了,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2020-01-15):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