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在高音头电路中的是保险元件吗?

楼主(2017-08-18):
请教:
图中分频器上右下角的长方体四角有空心铆钉的元件是什么?当时套装音响的音箱中经常使用,是串接在高音头电路中的,若干年后经常时通时不通,造成高音头工作不正常,怀疑其是保险元件,无奈我只能使用保险管将其短路。
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就是保护高音喇叭的!当电流超过一定值时,它会断路!

网友:
低音音圈大电流时振幅大空气流动散热好不容易烧,高音振幅太短几乎没有气流,大音量发热大容易烧。

网友:
就这高音还能有多大电流,这东西接低音上的吧

楼主:
问题是时间一长,时通时断,无法工作,只能将其短路。为什么坏的?

网友:
用彩电消磁电阻2-3个并联
汽车35W-55W大灯泡
冰箱启动电阻
都可以代替
汽车大灯泡最佳,过载,功放自激,直接亮。可以看到

网友:
保护高音的,时间长了,容易老化 ,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采用这种不耐久的结构,里面是什么,是聚合物的吗?
这种简易音箱承受功率较小,配套的功放功率也小,一般4、50瓦,分频器简易,只在高音设置12分贝分频器,串一电容,并一电感,低音通常不接任何元件。

网友:
保护音圈用的,时间久了灵敏度也就高了,但咱正常使用是不需要灵敏度这么高的,所以就会出现时通时断,换了吧。*宝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