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一台老式充电机

楼主(2017-08-18):
这是上次做的一台

一台不够用打算在做一台24到48v充电机

用一个300w左右的环牛,电压输出是65v左右,经过一个桥堆,然后串联一个可控硅模块,电流采样用一根康铜丝,组成一个充电回路。可控硅板用了个移相触发器来控制可控硅,电流稳定不抖,电压电流各用一个拨码开关调节,电压最高可以设定99.9v,取决于变压器输出,兼容更多电池,48v设定1.2倍左右57.6v,电流0.1a到9.9a可调,是二阶段充电模式,恒流恒压,电流下降到四分之一就会转灯关机,,加了一个2路定时板一路是全程8小时定时,另一个是充电到设定电压时开始定时3小时,这3种关机模式,可以调节过载电流点,电流超过一定值关机过载灯亮,加入了连接蓄电池延时启动功能,掉电关机。

线路板装上一些元件可以充铅酸加水电池,先恒流后恒压然后转小电流充电到一定电压关机, 是三阶段充电模式

网友:
制作相当漂亮,设计功能完善,欣赏啦!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漂亮。如果写出设计过程,包括电路参数、充电参数测试等,又是一学习的好贴。

网友:
做的真好,可以出成品了

网友:
做的太好了,电路板和工厂的一样,难道也是自己做的吗?还是PCB打样的?

楼主:
设定1.5A电流
设定2.5A电流
设定3A电流
设定3.3A电流
电压充到设定电压57.6v 电压已经恒定不变,电流逐渐减小
几块线路板

楼主:
这是2路定时器,单片机的,第一路启动8小时充电,第二路恒压定时3小时,任何一路到就会关机

8421  这是拨码开关,调节电流电压的,这种可以拼接的,这个电压是三位最高99.9v,可以再加一位改成999.9v,可以兼容更多蓄电池,电流也可以加

网友:
手工不错,像工厂活。工程庞大;我更喜欢看充电时指针表的指针变化过程;

网友:
不错,用可控硅控制电流的波形冲铅酸电池效果比滤波后的电流要效果好,又有电压检测定时电流设定等功能完善,早年就用过变压器同步绕组通过单节晶体管发生同步触发来控制可控硅,没能做成这么完善的东西,想拥有的一台这样完善的充电器,一直没能如愿!楼主真是强人!

网友:
为什么要用环变?用EI变更适合整流用,环变不适合充电用。

楼主:
这是以前diy的充电控制器,外接充电的,一个2000w环牛变压器加整流桥和可控硅

不用蓄电池用电热丝当负载 ,大电流测试

网友:
做得真漂亮,DIY能力真强。

网友A:
怎么没有加上平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加上平衡电路?

两个可控硅电流差不多,25a电流误差不超过0.5a

网友:
可控硅整流充铅酸电池很好。

网友:
制作相当漂亮

网友:
好漂亮,从此充电无忧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7-09-22):
好手艺好技实,不错!

网友:
这是量产的节奏啊

楼主:
自己用的,做了玩玩,量产成本太高

网友B:
楼主出套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套件不。

有pcb可以提供

网友:
私信个全套PCB的价格呗,想要做个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