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FM调频AF调幅收音机收不到中波低端的台哪位老师知道

楼主(2017-08-18):
近来闲着无事,购置了FM调频AM调幅收音机一套散件,组装后经调试,在FM段收台和效果,已与厂机很接近了,但中波只收到900-1600之间的三个台,没有查到元件焊错和虚焊等情况,开始怀疑CD1691CB(国产的芯片)它有问题,于是重购了CXA1691BM日本芯片,装上后情况依旧,认凭我怎么调试,仍与原来一样的,只有三个台,向矿坛老师请教,哪位老师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了!
(以下是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拍不好,

楼主:
整机实物图,机子很小巧,元件排立很紧凑,

网友A:
多半是可变电容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可变电容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同样大小带调频的双连没有,接了个空气双连,当动片旋进1/2后,中波段低端的电台出来了,整个中波台全有了,这是咋回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大小带调频的双连没有,接了个空气双连,当动片旋进1/2后,中波段低端的电台出来了,整个中波台全有 ...

可变电容和振荡线圈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容和振荡线圈不匹配。

可变电容与振荡线圈的不匹配,能收到了中波段内高中低频率的电台,是否说明原套件中的可变电容确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与振荡线圈的不匹配,能收到了中波段内高中低频率的电台,是否说明原套件中的可变电容确有问题?
...

我修过不少学生毕业扔的这种套件机,中波低端无台都是可变电容坏,换一个就正常。某宝找CBM-443DF可变电容,要多少有多少。这种可变电容调幅部分是130p等容,所以换成普通空气双连电容,中波电台会完整收到,但只会出现在电容量较小的一部分。当然你要坚决不肯相信,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不少学生毕业扔的这种套件机,中波低端无台都是可变电容坏,换一个就正常。某宝找CBM-443DF可变电 ...

信,确信了,谢谢老师!
新的可变电容就有问题,准是售货商发的垃圾货,走了歪路后又耗时耗财,坑人。

楼主:
问题已解了,谢谢坛友老师!

楼主:
已装调好的FM/AM收音机感觉效果还满意,再次感谢坛友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