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白光全烧了

楼主(2017-08-19):
上个月,要焊个东西,电源一插就啪的一响 ,然后指示灯就不亮了,查看电源保险和压敏炸了
换了保险照样炸,估计功率管什么坏了,不想修强电的东西,扔了

把控制板什么拆出来,换了个电源,一开led只有微弱的光,全拆,发现控制板炸糊了,

买个控制板回来换上,指示灯红不热,量12头子电阻无穷大,

换个头 ,始终红,头子也烧红了,

检查接线没问题,问控制板卖家,说可能是tpc8109mos管静电烧了,我是用937焊台焊的啊,晕

。。。。。。。。我运气是不是够背

网友:
很正常,汽车要出门发现坏了、收音机想听的时候不响了、天热空调不制冷了想焊的时候烙铁坏了---很正常。

网友A:
确实正常,还发现家里用的东西,只有一个旧的就用的好好的,某天买个新的回来,旧的马上就坏了,你说巧不巧

网友:
差不多全换完了,修修补补,不如直接买台新的。

网友B:
白菜控制器那么便宜,一次就买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菜控制器那么便宜,一次就买一个吗?

谁知道会坏呢

网友:
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白菜白光本来稳定性就差

网友:
控制板不好,发热芯也要注意

网友C:
白菜白光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菜白光好用吗?

当然好用,用了就不想再用普通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楼主点背,我做的几个(朋友包括自己用)最短的半年,我自己的已经4年了,一直好好的~~~

用了6年了。。。。。。

网友: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正常,还发现家里用的东西,只有一个旧的就用的好好的,某天买个新的回来,旧的马上就坏了,你说巧不巧

跟要生二胎的一样,大胎一哭二闹三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