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33C电压校准

楼主(2017-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校10伏不行,表有线性问题,没准10伏准了其他的超差了。
你用这块表去把两个可调电源都调到10.01伏,然后把可调电源串接,再用这块表测量看是不是20.02伏就知道你的线性

网友:
如楼上所说,这表的校准应先在其直流电压基本档(预计这表是在DC200mv档)进行,直流电压其他档靠分压电阻精度来保证。(三位半表可不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基准电压源,想知道这个基准多久需要校验?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表线性还行,校准10V后,再看2.5、5、7.5都很准,我最常用的就是测锂电,这个档位准就够了,其它不太在 ...

你没明白2楼兄台的意思,你在20V挡测试2.5V、5V、7.5v、10V是同一组分压网络,换到200挡量20V就不一样了,一般三位半表都是在允差范围的,基准只是调其中一个基本挡位校准,其余要靠其他挡位分压电阻值精度而定,不过UT的基本上都是50PPM以下的0207表贴阻来分压还是挺靠谱的,要达到一字不差那还是有点牵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其它档位合适的基准电压源,无能为力哦。。。

这类数字表在直流电压基本档校准所需的190mV直流标准电压,业余条件下可用可调稳压电源(或土基准电压源在输出能力以内经分压)得到约190mv左右的电压值,另用一块精度可靠的四位半或以上的数字表(或台表)作监测来调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2楼兄台的意思,你在20V挡测试2.5V、5V、7.5v、10V是同一组分压网络,换到200挡量20V就不一样了 ...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厂家一般都是把每个档位比如0~20伏档调到一个中间值,使上下都不超差,而不是绝对的把某个档位校的非常准。而我们买的基准都是2.5到10伏,只能校一个档位,2伏以下,20伏以上不得而知了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个垃圾表。。。。。。

网友:
这个我有个30A和33D的,30A退役了,33D改成自动关机的。前阵子为了校UT61B的每一个电压挡匀称性,特地买了一批高阻(包括1K10K101K1.1M*等)来并串联调试。

网友:
萬用表還是這種小巧的用的多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电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