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色33转的唱片上有双面胶怎么清理?

楼主(2017-08-20):
黑色33转的唱片上有双面胶怎么清理?

网友A:
棉签沾甘油,慢慢把胶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棉签沾甘油,慢慢把胶擦下来

好的,谢谢!

网友B:
唱片不怕酒精吧?酒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片不怕酒精吧?酒精试试

好的,等下试一试。

网友C:
细心清洗就是了,一般清洗剂都可以。

网友D:
撕掉大部分,如果有残留胶,用软棉布蘸点“风油精”擦洗,即可去除。

网友E:
用油剂擦洗是正解,甚至可用食油。油剂需要在被沾染的表面停留一段时间再擦拭,擦完用洗洁晶之类的清洗剂洗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心清洗就是了,一般清洗剂都可以。

谢谢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撕掉大部分,如果有残留胶,用软棉布蘸点“风油精”擦洗,即可去除。

谢谢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油剂擦洗是正解,甚至可用食油。油剂需要在被沾染的表面停留一段时间再擦拭,擦完用洗洁晶之类的清洗剂洗 ...

谢谢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