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运行但不制冷,压缩机发热 噪声异常大,

楼主(2017-08-20):
会不会是四通阀有问题,打不开了?
还是氟利昂没了,怎么声音“支支”  的

网友:
找个修空调的人吧,估计是管堵或者四通阀坏

网友:
压缩机可能抱轴了。

网友:
压缩机串气 要么就是卡缸,  四通阀漏气 的会有结霜的,

网友:
    压缩机挂了!

网友:
缺氟也可能压缩机发热。但应该没有吱吱声。

楼主:
明天继续试验,看看究竟是咋,届时会在此汇报给各位关心者。

楼主:
没有解决,请各位发言。这空调外机报废了吗?

5# 说说压缩机是什么情况,吱吱声哪来的?

用起子触碰压缩机,明显感觉到震动,不知是旋转震动,还是堵转的震动,

欢迎各位师傅踊跃发言

楼主:
修好了

不制冷是因为氟利昂跑光光,噪声是因为蒸馏全桥只有一半工作。

网友:
漏氟了,机子啥牌子的用了几年,过保修期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不制冷是因为氟利昂跑光光,噪声是因为蒸馏全桥只有一半工作。

查出漏氟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查出来,很快还会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出漏氟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查出来,很快还会漏掉。

神回复啊,下午发现管子漏,国产铜管质量操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回复啊,下午发现管子漏,国产铜管质量操蛋!

本来嘛,想想就知道 突然不能制冷,首先看压缩机有没有工作,系统中还有没有制冷剂,制冷剂跑光光,自然是有大点泄露点 找不出来就冲制冷剂只能马上跑光。要是微漏效果是逐渐不好的,我们这些爱动手的这时候早就去观察外机了,一般都会发现管子结霜。另外想修空调最少得有一块钳型表,以便检测电流,还得有一块压力表和相应的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回复啊,下午发现管子漏,国产铜管质量操蛋!

铜接头铝管会漏,纯铜管也会漏,真有点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嘛,想想就知道 突然不能制冷,首先看压缩机有没有工作,系统中还有没有制冷剂,制冷剂跑光光,自然 ...

我们论坛有没有,空调维修教程?  若没有的话,兄何不发一个简易维修的教程,就是不加电气焊的简单维修。

到时候我一定捧场。

网友:
压缩机缺相吧

楼主:
噪声大,是因为整流桥剩下半桥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论坛有没有,空调维修教程?  若没有的话,兄何不发一个简易维修的教程,就是不加电气焊的简单维修。 ...

咱们懂电子的,电路故障很容易解决。然而气液转换整个系统自己不动气焊能解决的也就是冲个氟了。加上自己一知半解就不误导大家了。

网友:
纯铜管也会漏,接口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