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哥哥来个27M的接收头线路图可以吗?

楼主(2017-08-20):
那个哥哥来个27M的接收头线路图可以吗?
我想用27M这个频率做个遥控器,结果发射好做接收就麻烦了,找的线路图几个都没有成功,只要接收可以了就可以使用单片机编码解码。

网友:
某宝上套件大把的是,去看看吧

网友A:
为何不用蓝牙?

网友B:
我也觉得某宝的不错。
楼主不妨先去某宝买几套,然后拆一套研究研究再仿制。

网友:
有现成的主板买的啊。

网友:
某宝上找,f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蓝牙?

是个个人爱好,就是想研究无线电接收,平时使用都是用的wifi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某宝的不错。
楼主不妨先去某宝买几套,然后拆一套研究研究再仿制。

我已经买回来了但是没有图的。

网友A:
试验过红外、无线、超声、蓝牙、wif
比较下来看
近距离的还是蓝牙比较好
红外的也行,只是红外指令的编码有点烦人

原距离的无线比较好
wifi要用路由器或类似的部件
耗电有点大

超声波的灵敏度不好把控
业余做测距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过红外、无线、超声、蓝牙、wif
比较下来看
近距离的还是蓝牙比较好

大哥无线使用的什么是买的模块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n打头的那种
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M无线电接收一般采用超再生电路,电路简单灵敏度高;当然也可以参照收音机电路设计一个超外差电路

大哥谢谢了感觉这个图很完美还简单,你做过没有?成功没有

网友(2017-10-31):
就是想研究无线电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