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疑惑

楼主(2017-08-20):
我有一块3843B的24V输出电源裸板,我想要增加一组电源,我拆开高频变压器看了24V绕组是10匝,那么我加一个2匝的隔离绕组,按匝数比这个绕组应该有4.8V的输出,但我整流滤波后却得到一个25V的电压?

我想不通了,请教各位师傅是啥道理?

网友A:
2匝不可能25V,用的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匝不可能25V,用的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整流

是 FCF10A20

网友:
24伏那组和你新绕的组碰在一起叠加了。

网友:
两匝的整流后带个500欧的电阻看看

网友:
增加的绕组一端接在了24V绕组上。

网友:
3842之类的电源属于反激结构,“变压器”不能看作变压器,只能看作一个多绕组电感。25V是有点高。估计是电源本身RCD吸收网络没做好,或是变压器漏感大等缘故,导致峰值电压比较高。

网友:
画出你的图让大家看,或拍个图。新绕组的绕法、接地和整流不对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是空载,加点负载看看!

网友B:
先确认一个问题,原电源是反激电源还是正激电源,即输出有没有一个大的电感。
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绕组同名端搞反了。把绕组两根线互换一下再测一下电压试试。
绕组完全空载也会导致电压偏高,但是通常不会偏高到几倍。

网友:
可能是空载测理的值吧,还有万用表的频率特性也有关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组有个“交叉调整特性”,如果24V绕组是稳压的,希望增加的绕组电压稳定,最好是跟24V绕组并绕,让它们之间的漏感最小(紧密结合)。上面说的都是理论,实际上反激式结构对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制工艺要求很高,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得理想。使电压稳定的辅助措施还有整流二极管前串接几欧~几十欧电阻,串接电感等,甚至可以用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器做二次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个问题,原电源是反激电源还是正激电源,即输出有没有一个大的电感。
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绕组同名 ...

先确认一个问题,原电源是反激电源还是正激电源

请教:
       如何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一个问题,原电源是反激电源还是正激电源

请教:

看原电源功率可以初步确认。功率65W以下一般都是反激。
也可以看输出端附近有没有较大的电感来判断,没有即是反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原电源功率可以初步确认。功率65W以下一般都是反激。
也可以看输出端附近有没有较大的电感来判断,没 ...

感谢你的支持和抬爱。

网友D:
观察电源是正激、反激的简单方法是在电源完全断电时利用一个电池,在变压器初级端子上加电压,测试次级绕组的极性来判断。也可以利用示波器测量,但是要注意示波器要工作在交替方式,如果切换速度较低可能判断有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观察电源是正激、反激的简单方法是在电源完全断电时利用一个电池,在变压器初级端子上加电压,测试次级绕组 ...

在变压器初级端子上加电压,测试次级绕组的极性来判断。

这个是用万用表判断测试极性吧?

具体如何测试判断,请赐教,谢谢。

楼主:
3843是反激的,据说正激是主次绕组是同步传输能量的等于变压器,反激是相反的等于一个电感,主绕组一个脉冲能量存储在电感上,主绕组失电时通过次绕组释放能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变压器初级端子上加电压,测试次级绕组的极性来判断。

这个是用万用表判断测试极性吧?

首先确定变压器的绕组接线端子---哪个是电源进、哪个是功率管C极 ,次级接地及整流管端子。用万用表灵敏档位(1-2伏,或毫安),每次接通与断开电池时次级输出一组(一个正、一个负)脉冲。当电池接通时次级输出正极性时的接线,电池正端与电表表笔正端为同相位。只有正激电源是同极性接法、反激电源都是反极性接法。
        变压器首次上电前把所有次级负载都断开,用短路线对各个输出短路放电。之后用干电池正极接变压器电源处(300V),负极接功率管C,注意不是接死而是不停的接触、打开(连续点击)如果负载处接有高灵敏度电压表就可以观察有电压输出,由于没有负载,电能在电容上储存。此时可以测量电压并估计各个输出电压的比例了。这个电压不高但是可以简单测量,由于是非上电试验,这个很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3843是反激的,据说正激是主次绕组是同步传输能量的等于变压器,反激是相反的等于一个电感,主绕组一个脉冲 ...

早期开关电源IC并没有绝对的说只能用于某种拓扑结构中,现在专用的IC才可能有这个情况,通用IC 无所谓正激反击,靠这个判断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3是反激的,据说正激是主次绕组是同步传输能量的等于变压器,反激是相反的等于一个电感,主绕组一个脉冲 ...

等于变压器

是等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期开关电源IC并没有绝对的说只能用于某种拓扑结构中,现在专用的IC才可能有这个情况,通用IC 无所谓正 ...

UC3842  3843  3844  3845属于早期的通用开关电源IC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变压器的绕组接线端子---哪个是电源进、哪个是功率管C极 ,次级接地及整流管端子。用万用表灵 ...

其实就是断续的给开关管集电极绕组通电(用电池),与此同时检测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流(用指针表电流挡最直观),看表针的偏转方向,与早年检测黑白电视机高压包相位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断续的给开关管集电极绕组通电(用电池),与此同时检测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流(用指针表 ...

对,这个就是检查变压器类的通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UC3842  3843  3844  3845属于早期的通用开关电源IC吧。

还有494,3525 等等都算是。

网友:
学到了开关电源正激与反激的判别,谢谢分享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