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开机充电都无反应

楼主(2017-08-20):
一台平板,充电时反复开机关机,拆开后返现电池电压低大概3.3V,焊下红黑两根线,用充电器充满,再焊回去还是不开机,充电也没反应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坏了,你是否刷机?如果刷机不当,损坏了固件,就是所谓“变砖”了,没有什么好办法挽救。

网友:
要看什么主控的平板了,有些主控的只有硬件完好,总能刷回来的,但后果是数据全丢

网友:
我也有个平板变砖了,不过开机有显示。

网友:
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一下开关那,我之前有一个平板,就是开关附近那掉了个电阻,我直接短路连起来就好了,不明原理。

网友(2017-09-25):
复位点一下,或者是不线焊反了或者哪地方有点连着了

网友:
反正都坏了拆开看看找找原因吧

网友:
估计是坏了

楼主:
现在按开机键偶尔能出台电图标,但始终停在这个地方,刷机显示成功,但开机还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按开机键偶尔能出台电图标,但始终停在这个地方,刷机显示成功,但开机还这样。

我之前进水的IPHONE就是这副德行

网友:
有可能是bga封装的内存或cpu虚焊引起的,找个地方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路某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估计是主板坏了,正考虑有无必要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