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消防应急灯和安全出口牌的专家?

楼主(2017-08-20):
     一个学校说要拉一堆消防应急灯和安全出口的牌子来修,网上看了下电路板图片,心里大概有了个底。但是还是想问下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这两样东西哪个地方坏的多?也就是故障率高的部位是哪里?

网友A:
  应急灯的电池和充电电路坏的多,安全出口牌线路很简单的,直接换掉可充电的一节AAA电池。

网友B:
简易电路长期充电,造成电池坏的多。

老式的是铅酸电池,一两年几乎全坏了。

网友B:
这东西价格不贵,维修是否划得来。换电池的钱可买新的了。
一般单位(主要是学校)应付检查,到处都要装,一层楼就好几个。

大多单位坏的直接扔,再买新的。里面有些充电电池还可利用。
这是我改装利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灯的电池和充电电路坏的多,安全出口牌线路很简单的,直接换掉可充电的一节AAA电池。

    谢谢。东西还没到我这里,里面具体怎么样我也没看过。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电路长期充电,造成电池坏的多。

老式的是铅酸电池,一两年几乎全坏了。

     现在用的都是充电电池(镍氢或者镍镉类?)加LED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价格不贵,维修是否划得来。换电池的钱可买新的了。
一般单位(主要是学校)应付检查,到处都要装, ...

        我们要买的话价格不贵,单位就不好说了,呵呵你懂的。我修一个原件包完也不到10块钱,有时候活少,多少都能挣点不是,维修现在不好做啊

网友C:
自从2012新标准开始,就禁止使用阻容降压,都改为开关电源或低频变压器降压,由于竟争大只能价格战,所以要降低成本,降压IC和程序都不供外面,现在坏的几乎都是降压IC多,电池一般容量减少,应急时间短!还是建议你不要修,现在出厂标志灯8元双头灯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2012新标准开始,就禁止使用阻容降压,都改为开关电源或低频变压器降压,由于竟争大只能价格战,所以要 ...

   谢谢,看来你是真的内行

网友:
楼上基本了。主要是电池容量降低、损坏,电源IC相关烧坏,很多情况是人为磕碰、脏污导致。线路不算复杂,不计较成本可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