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7-08-21):
请问:这个按键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把照片拍得清楚些,至少能看清按键上面的符号吧。

网友:
应拍二张照片,一张仪器全貌,一张按键局部

网友:
交直流转换。瞎蒙的,

网友:
有直流成分的交流

网友:
应该是交流直流测量转换按钮,下面应该还有标识吧?旁边那个是交流真有效值的按钮

网友:
第一个是交直流转换开关,第二个是交流有效值开关,这么写更明确。

楼主:
第一个是有直流成分的交流和交流转换开关,第二个是交直流转换开关(真有效值)。
因为第一个不管是开和关状态测直流都没有读数,但测交流读数正常。

网友:
交自流转换

网友:
交直流切換用

网友:
交直流切换吧,看符号像是。

网友A:
这是一台万用表吗,告知一下型号 我去帮你找找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台万用表吗,告知一下型号 我去帮你找找使用手册

是一台万用表 型号:tw1330

网友A: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官方说明书
  你可以配合APP 谷歌翻译 或者  电脑上登陆谷歌翻译
来配合使用..

很抱歉 原文中并没有关于第十个按钮 的解释

附上地址
topward.com.tw/download.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帮你找到了官方说明书
  你可以配合APP 谷歌翻译 或者  电脑上登陆谷歌翻译
来配合使用..

谢谢!翻译了:当开关被推入时,测量了交流元件和直流分量
由真正的RMS(均方根)转换器显示。当推出时,直流分量
被屏蔽,只有AC组件被真实的RMS转换器测量和显示。这个
可选择的功能只能在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测量模式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