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8-21):
我有台DONG SHENG6寸,显像管铭牌是SONY小彩电,TV状态下搜台正常,主板没印着是SONY主板,我用这台电视机AV状态时输入的VCD DVD画面中间有横条闪烁,屏幕右边从上到下不到边,请问一下各位,我的电视机那里坏了?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主板电源部分有个16V 470UF电解电容外皮破损,我已经换了25V 470UF电容,可是以上问题没解决

楼主:
有没有人在吗?帮帮忙

网友:
多疑接口氧化居多

网友:
应该是视频制式有关,再则就是不同步,检测色解密部分晶振

楼主:
有没详细的解答

楼主:
我的DVD机放进碟片,选好PAL制式,我才接上视频,音频

楼主:
晶振型号看不清楚了,铁壳生锈!

楼主:
此机内部图片

网友:
是干扰信号,要查行滤波或帧滤波电解是否失效。
还有,先把底板清洗干净,粉尘受潮也会出现干扰。
底板上的行输出变压器旁边的焦黄松香,和那一排焦黄色的松香都是干扰源的产生地,那一排是否是帧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主,多谢,我拆开再彻底清洗干净

网友:
用外接电源的话——换功率大、质量好的试试。

楼主:
我的外接电源是  新英18V 1.25A电源,EI型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外接电源是  新英18V 1.25A电源,EI型的变压器

我用过开关电源——有干扰。
现改用EI型变压器:12V3.2A,挺好。

网友:
洗澡一下吧,不然易出故障

网友:
应该考虑电源稳压的问题:右侧上下不到边,电源供电勉强;中间横条干扰原因也是如此。

楼主:
这个是什么晶振?是中周?从来没见过有5个脚的

楼主:
高压包边行场电解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失效?

楼主:
我不是专业维修,学艺不精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