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把锤子

楼主(2017-08-21):
锤子柄断了,想另买把,X宝上看了下居然要几十元一把,想问下这样所谓树脂柄的好用吗?

网友:
锤子一般要用木柄,特大的锤子有用竹片拼合的。
原因是能吸收震动,起保护作用。
不要用铁管等过硬的材料,那样长期用会使手慢性受伤的。

至于以ppr管子代用的性能如何,不懂的,请慎重。

网友:
商品锤子要注意千万别买到铸造的!这东西20多年前就有了。那时候在单位里领的工具锤子,砸东西的时候锤头断了一节飞了出去差点出事。最好去废品站看看,早期的锻造锤头很好用。把柄用蜡杆安全。

网友:
直接焊根水管上去,

网友A:
用相当粗细的ppr管做锤子把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当粗细的ppr管做锤子把就很好。

不怕断呀!锤子要是断了会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木柄不会很难吧?在此等着看帖子的时间足够更换了。

你认为很好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断呀!锤子要是断了会很危险的。

你可能不知道ppr管子的性能,同样尺寸的铁管断了它也不会断,号称50年不坏呢。

网友:
买把锤子也来矿坛研究半天,明天找对像也来参谋一下,┏ (^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多柄手锤,最大四磅,最小1/8磅,一概是木柄。都是自己重新做的。当然很好换,一小时足够完成。

问题是:能者无所不能呀!哈哈,我这个是真不会.

网友C:
锤柄啥材质,看你干啥使,还有使用的频率以及要求的敲击精度,如果成天不用,或者敲东西不需要多准头,敲击的力度也不大,哪怕找个圆钢头子焊截钢管也照样对付,这样的在工厂里常见,材料易得,制作简单。
如果使用频率较高,敲击力度略大,并且敲击的准确性也有要求,最好还是使用木柄,并且木柄要削成椭圆,?根据个人的握持方式削出合适自己的锤柄,比如装配。
大号锤柄,比如八磅十六磅的大锤,用腊木杆,弹性好,比较光滑还不容易起毛刺,这种大锤谁要是焊截钢管,那纯粹是想找事,震手不说,略微沾点油非常的滑,如果打偏锤柄硌到铁家伙,胳膊就遭罪喽。
小号的锤子可以直接买带柄的,树脂柄的就行,反震力伤不到手,握柄也相对比较合理,适合轻敲。
热熔管做锤柄我见过,没用过,八磅锤有人装的管子,我怕装不紧抡圆揍的时候锤头飞出去,闪了腰不说,就怕出事,多少出点事故都比害眼厉害。还有个毛病就是锤柄太圆,敲击的时候锤头容易歪,这点不得不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锤柄啥材质,看你干啥使,还有使用的频率以及要求的敲击精度,如果成天不用,或者敲东西不需要多准头,敲击 ...

还是你说的中肯!我一般使用,就买了个16磅的树脂柄的了,木柄的时间长容易腐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说的中肯!我一般使用,就买了个16磅的树脂柄的了,木柄的时间长容易腐朽.

16磅的最好装个腊木把,腊木的弹性好,反震力度小,腊木的也没那么容易腐烂,就是得防虫蛀。木柄的一般都是锤头外边是大头,哪怕不用楔子一般也不会甩出来,反正我不操心手艺差抡锤打偏断过三根腊木柄,还没飞过锤头。平时用的小手锤可以用树脂的,那个还可以,有个朋友买的我拿来用过,还行。

网友:
一把锤头就可以放这里探讨几天了。学问确实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是件非常普通、常见的工具,多数人都用过。但用得正确与否,就不是所有人都掌握了。不信的话,用快很软 ...

问题是铅板比锤子难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锤子是件非常普通、常见的工具,多数人都用过。但用得正确与否,就不是所有人都掌握了。不信的话,用快很软 ...

1mm铁皮砸个炒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说的中肯!我一般使用,就买了个16磅的树脂柄的了,木柄的时间长容易腐朽.

我的白蜡杆40多年了也没见有什么变化。材料得合适。

网友:
断了是很危险,还是自己焊二个好

网友:
白蜡竿做木柄最好,还可以上车床,车成铲刀柄,挫刀柄等等,非常精美。

网友:
要么自己换要么就买一个好的,德国的工具我觉得都很不错

网友D:
根据当地资源,最适合做锤柄的材料——北方常使用蜡木 ,南方常使用黄楮木。两者性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当地资源,最适合做锤柄的材料——北方常使用蜡木 ,南方常使用黄楮木。两者性能类似。

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总感觉木制的容易腐朽,能有别的性能相近的材料代用,是不想采用木质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楼有实际经验,这是操作体会出来的。他讲到:“还有个毛病就是锤柄太圆,敲击的时候锤头容易歪,这点不得 ...

有道理!平常我们使用的基本工具其实里面很是含有点学问,像螺丝刀,万用表,电烙铁等,这也是为何近几年我们的老工具好多都被换代了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