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锂电自制15V叠层电池

楼主(2017-08-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充电器怎么解决

网友:
替代15V叠层电池 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种小锂电很好用,上次我也入了一些

网友:
最好来个平衡充的就圆满了。

网友A:
楼主厉害!你买的电池多少钱?我看现在的升价不少了!我最近也做这个,9V的,但我做的是升压式的,塞到福禄克里用了!不为什么,只因为碳性电池有个不是很好的问题,就是你不能确定它会不会漏液,搞到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时不时想拆开看下,没漏液才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你买的电池多少钱?我看现在的升价不少了!我最近也做这个,9V的,但我做的是升压式的,塞到福禄 ...

9V 的不用折腾,折腾也折腾不好,因为三元锂的电压是 3.7~4.3V,2 颗电压不足,3 颗电压超高

其实 9V 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一个是磷酸铁锂充电电池,3.2V 标称电压,3 颗 9.6V,比 6F22/6LR61 电压略高一点点(其实新的 6F22 超过 9.6V),有做成 6F22/6LR61 的形状的,缺点是容量小,只有 300mAH:

一个是锂干电池(至于是锂铁还是锂硫还是锂锰就不清楚了),也有 6F22/6LR61 形状的,容量超过 1200mAH(注意,是一次电池,不可充),适合功耗不是太大的设备使用,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V 的不用折腾,折腾也折腾不好,因为三元锂的电压是 3.7~4.3V,2 颗电压不足,3 颗电压超高

...

谢谢瓦神!见识了!这两种都可以选择!因为万能表耗电很少!我的万用表大概也有一年多了!新买的送电池一直没换过!也没见提示低压,那天我拆出来量还有8.3v左右!只是负极位置中间看起来像有一点铜绿样子的颜色,有点怀疑,也不知是不是里面准备蚀穿的样子,不确定,这也是碳性电池与碱性电池使用在仪表里最不让人安心的地方!担心其漏液了,昂贵的仪表也因此玩完!但又不能经常看,因为仪表开一次电池仓都很麻烦!我现在用的是一只锂电池加升压模块放在里面。电路静态电流大概20uA。不知能用/待机多长时间,得实际观察一下!但至少不用整天提心吊胆里面漏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瓦神!见识了!这两种都可以选择!因为万能表耗电很少!我的万用表大概也有一年多了!新买的送电池一 ...

我以前写过一次电池漏液分析,找不到就不复制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平时用的一次电池,不管是碳锌还是碱性,其实都是“锌锰电池”,碳性的电解液是氯化锌/氯化铵,呈弱酸性,也叫做“酸性锌锰电池”;另有用苛性钾(氢氧化钾)做电解液的,叫做碱性电池。不管哪种,它们的正极都是二氧化锰, 腹肌都是锌皮做的外壳,随着放电,负极锌外壳变成锌荔枝(根据电解液酸碱性不同还有后续变化)溶解到电池中,所以,这种电池是一定会漏的。并且我还写出了漏液几率,

1、未使用的电池,未过有效期
2、未使用的电池,已过有效期
3、已用过甚至用完的电池,不管是否在有效期

根据这个电池的原理我们很容易推断,已用过尤其是用完的电池,负极锌皮已经溶解得差不多了,显然会有很多破损让电解液露出来;未用的电池,由于锌本身很活泼而容易被电解液本身腐蚀,所以即使有效期内的未用电池也有被腐蚀的可能 --- 一定,其实由于环保要求而不得使用汞之后,这种碳性电池几乎一定会被电解液腐蚀,所以,上述三者的漏液可能,依次增大。

因此如果你的万用表用 6F22 电池,考虑到一般 5 号碳性电池有效期大概是 3 年,我们可以推测出 6F22 漏液期限就是 3 年或用完电之后,那么它几乎是一定会漏的,如果不漏,是你人品好,没别的。

一般 5 号碱性电池有效期是 8 到 10 年,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6LR61 的 9V 电池,那么只要它还有电,5 到 10 年内可以不用担心它漏(一般来说)。我有个在老家用的 UT30,就给换了个双鹿的 6LR61 碱性电池,到现在都还安全,至少 7、8 年以上了;我的 UT33A 大家很熟悉了,里边的电池是我 2010 年换上的 7 号南孚碱性电池,如今也很好。

最后就是我之前说的可充电的磷酸铁锂,这个只要认真使用不损坏,一般来说几十年内都不需要考虑漏液问题,人家外壳本来就不是负极   一次性锂干电池(铁锂、硫锂或锰锂)也类似,由于负极是金属锂,而金属锂非常活跃,在空气中就可以直接和水蒸气反应,所以这类锂电池的外壳也不是金属锂而是其它耐腐蚀材料,负极材料做成类似电容的电极板卷绕到电池内,因此一次性锂干电池也不太怕漏液,而且容量远超可充的磷酸铁锂。

btw. 国产的话,双鹿和超霸都有 9V 的 6F22/6LR61 尺寸的锂干电池(容量略小于进口的),双鹿还有 5 号的锂干电池(确定是硫锂),我的煤气表用的就是。所以如果是耗电不大的设备 --- 其实我的万用表当初买的双鹿 6LR61 还没用完呢,否则我都换成一次锂干电池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写过一次电池漏液分析,找不到就不复制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平时用的一次电池,不管是碳锌还是 ...

谢谢瓦神,用这么长的篇幅详细地解析了每种电池的区别!这么看来,碳性电池用在仪表里是最不放心的!因为它必定会漏液,而且是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漏液。9v我未遇到,但是5号碳性电池我就遇到了,用在另一台万用表里,前一天还好好的使用,表也没任何低压的提示,但是第二天用的时候居然开不了机了!一打开电池仓看,里面已经很多电池液了,连表的金属片都腐蚀过。显然这不是前一天才漏的液。这种性质最不让人放心,有可能一个外面看起来很正常的表,里面已经开始在腐蚀了!不过碳性电池很便宜!真的很便宜!这没法拒绝啊哈!使用的话要记得几个月一定要打开观察一次!一年无论如何都换新电池。这样子估计可以保证安全!
碱性9v电池没有用过!按瓦神分析,这种电池还是不错的!至少可确保,在电量用完之前是安全的!这样子的话就轻松多啦!因为表有低压提示,一个表如果不是一直长期放置而不使用的话,都有机会看到低压提示的,这样子马上开仓换电芯即可!相对碳性电池安全多点。
锂电池则是最最放心的电池了,看解析说它原理上就永不会漏液,这才是最可靠的,比起那些机率性好多了!但同时我也看了下价格!真的好贵!特别是这个一次性的锂电池!淘宝网上能找到,双鹿牌子,35元的价格,这差不多是一只UT33D的价格了!所以这种电池用在千元以上的福禄克身上才搭配!情况适合!
最后是可充的9v电池,30元左右的价格,有些标称容量还不小(800mAH,真假未知),这也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可充更实惠!情况也适合!
最后淘宝同时搜索到一种技巧性的9V充电锂电池,其实就是内置一节锂电池,加上充电管理模块,加上升压电路!这种就和我现在自制的差不多了!但有些人会说这种电路升压时产生的交流振荡会影响表的稳定性!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瓦神,用这么长的篇幅详细地解析了每种电池的区别!这么看来,碳性电池用在仪表里是最不放心的!因 ...

800mAh 的是“两节三元锂” 其实是 8.4V,就是我前面说的“2 颗电压不足,3 颗电压超高” 这个能不能用很不好说,看你的负载能否接受低至 6V 电压还能工作,人家可是按 6V~8.4V 计算的容量 万用表一般 7.5V 就开始低压报警,也意味着此时测量出来的数据不保证精度了,此时还有不少电量没放出来呢。

所以充电的锂电建议用磷酸铁锂,电压高,人家是三节。

升压型的,对指针表来说问题不大,对数字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问题也不大,其实大多数手持数字表是速度很低的,对高频干扰不敏感。其实问题大的是担心它影响敏感的待测电路,比如放大器、手淫鸡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0mAh 的是“两节三元锂” 其实是 8.4V,就是我前面说的“2 颗电压不足,3 颗电压超高” 这个能不 ...

哈哈哈!瓦神你真是好厉害啊!知道的太多了!我仔细看了下介绍中的详细参数,字好小,但的确是标到8.4V。于是我又搜,铁锂可充9V,发现只找到一个牌子。写着专业9.6V,充满10.8V,这个10.8V是否对于仪表来说电压高了?

还有瓦神看的问题也好全面!今天试了下测基准电压(那种AD584模块),发现表自己真的不受影响!测出的电压是准的!也不见跳动什么的(我原先以为表会受交流振荡的影响数字会跳来跳去),但我怎么没想到可能会对被测件影响呢?看来我想问题不够全面!使用这种电池(升压电路)的表,会不会在测个放大器或收音机的某个线路点上的电压值时,产生振荡啸叫什么的,可惜我现在没有这样的电路供测试。如果真会像这样子影响被测件,那这种电池(升压电路)用在仪表上还真的不行!

看来我还是得花点大钱来买铁锂可充或一次性锂电池了……

网友:
确实,这样算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用碳性电池和那种小圆柱电池组合的9V电池寿命都不长,成本高,对环境也有污染,升压方案会对仪表精度有影响,还是锂电串联方案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瓦神你真是好厉害啊!知道的太多了!我仔细看了下介绍中的详细参数,字好小,但的确是标到8.4V。 ...

我只有 5 号、7 号的磷酸铁锂,其实充满后从充电器上拿来下,很快电压就跌到 3.5V 左右,也就是说三个串联的话其实也就是 10.5V,10.8V 应该只是充电器上的电压,问题是不大的;如果实在不放心,我觉得可以改一下充电器也行 根据 GB/T8897.1,氯化锌-二氧化锰体系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1.75V,GB/T8897.2 中规定了 6F22 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10.35V,也就是说如果你实在不放心,限制到 10.35V 肯定没问题,实际上使用的时候磷酸铁锂电池大概从 3.4V 开始,主要放电平台电压是 3.3~3.2V,>3.3V 的时间非常短。

另外 GB/T 8897.1 中规定了锂-而硫化铁体系电池最大开路电压是 1.83V,锂-二氧化锰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3.7V,也就是说 6F22 形状的一次锂电池,如果是前者(FRxx)的话开路电压是 10.98V,后者(就是之前照片中的 CRV9)是 11.1V,你看比可充的磷酸铁锂更高呢 考虑到 GB/T8897 中的电化学体系和电池都是标准化的(而且还是抄袭来的),那么一般的商品仪表仪器应该会考虑和标准化电池兼容,也就是说使用标称 9V 电池的仪表仪器,应该会考虑你使用 CRV9 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11V)的情况。

btw. 吐槽一下,煤气表用 FR6 电池(最大开路电压 1.83V)显示正常,但路边摊买的电子钟、温湿度计用 FR6 电池的话 果然生产煤气表的厂家比较标准化阿

网友C:
9V用两节三元锂确实不理想,等万用表提示电量低其实还有许多电呢,长时间的高电压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 5 号、7 号的磷酸铁锂,其实充满后从充电器上拿来下,很快电压就跌到 3.5V 左右,也就是说三个串 ...

哈哈!谢谢瓦神!资料数据什么的通通都有!那样就不用多余的担心了!磷酸铁锂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简单有效的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单锂电升压,不过会有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9V用两节三元锂确实不理想,等万用表提示电量低其实还有许多电呢,长时间的高电压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两节三元锂本来就是手机淘汰下来的。如果是新的,每节从4.2降到3.5V,正好用。

网友(2018-01-26):
我的福建漳州产DT9205 3位半牛屎芯万用表,99年买的,当时95元,后来在99年底看了电子报后用节能灯磁环加8550改成1.2V镍氢电池升压9V.就是耗电较快,1.2V时静态有80MA,用不了5个钟就要充电.
前不久,我把它放置了一个18650加一块升压板解决,静态电流不到1MA.

网友:
我还是较喜欢单节锂电池加升压板方案,升压板可以内置在产品内部(当然原没计成3.7V锂电的话就更棒了!),这样子外部就可以统一用外部5V充电器.

网友(2018-08-27):
用三节锂电池加一块降压稳压块或简单三极管稳压电路,现在锂电池价格这么低。可能体积大充电得一一充

网友(2020-10-13):
其实,我的就是3节聚合物锂电芯,满电12.6V,在万用表中没有什么情况,如果心里感觉还是用9V可靠,串一个电阻300~500Ω即可。锂电芯规格60*30*20带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