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多媒体怎么引出音频输出

楼主(2017-08-21):
本人车载多媒体是高电平输出直接接喇叭的,现在想加个功放,把原车喇叭全部换掉,可是问题来了,多媒体没音频输出,还不想用高转低,我应该从多媒体哪里取音频呢,本人全新途胜2015款1.6T

网友:
直接从原来喇叭线作信号不得吗?

网友:
没见过 播放器会没音频输出的!

网友A:
直接驱动喇叭不好么?
是不是想取出进入功放之前的音频信号,接入另外增加功放,再连接喇叭?
怎么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呢。

网友B:
一般的车机多媒体都会留有音频输出的吧

楼主:
没有音频输出的

网友:
有的功放也可以用高电平输入的

网友:
高转低,最容易实现,成功率最高,还有就引出放大前音频信号。这估计会有电流冲击声,还不不如换车机呢。

楼主:
关键是换车机多功能方向盘控制不能用了

楼主(2018-08-16):
引用 网友A:
直接驱动喇叭不好么?
是不是想取出进入功放之前的音频信号,接入另外增加功放,再连接喇叭?
怎么觉得有 ...

是的,原车多媒体功率不足,后配了个汽车功放需要音频信号,原车多媒体是直接喇叭信号输出的,没有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车机多媒体都会留有音频输出的吧

没有的,包括一些原车CD机都是直接喇叭信号输出的,没有音频输出

楼主:
谢谢老师的解答,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车载中控主机找到功放集成块,在四路音频输入电容前用屏蔽线取出信号去续接功放,如果原车功放是TDA738 ...

老师再问下是取音频正极,负极呢?

网友:
机子出来的一扎线束中应该有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