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能不能全整成负的

楼主(2017-08-21):
输入正弦波,经过精密整流,输出能不能全整成负半波

网友A:
太可以了。(很抱歉只能说这么简单,因为您的问题缺少需求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可以了。(很抱歉只能说这么简单,因为您的问题缺少需求条件)

使用两级运放构成精密整流,输入正弦波,使输出把正半波倒相,负半波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两级运放构成精密整流,输入正弦波,使输出把正半波倒相,负半波不变

您不都有方案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不都有方案了嘛。

以前这样用出来的都是正半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这样用出来的都是正半波

那是您接法有问题,或者没有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您接法有问题,或者没有用双电源。

用了双电源

网友(2017-11-30):
又学到了一个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