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段收到短波电台

楼主(2017-08-21):
有一二手中波收音机收不到中波电台但是却能收到短波电台(差容空气连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容量的变成了本振连,已经改过来了但是依旧是短波),检查天线线圈也通,用镊子短路天线连动定片依然有声音,用手摸磁性天线线圈或者磁棒声音会变大。哪位老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这种情况是本振信号太强还是本振垫整电容器容量变小了?

网友A:
一种情况是变频级电流调得太大,第二种是磁棒线圈是两段串连放在磁棒两头那种机型,更换磁棒时两个线圈反向串联,电感量大半抵消,谐振在短波段。以本地振荡的谐波变频。由于中波磁棒在短波频率上损耗较大,所以只能收到几个短波强力电台。另外国产250/290差容可变电容极易看错,靠近转轴的一组是振荡连,靠近顶丝的一组是输入连。振荡连片数多,但间距宽,容量反而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情况是变频级电流调得太大,第二种是磁棒线圈是两段串连放在磁棒两头那种机型,更换磁棒时两个线圈反向 ...

十分感谢。我刚才也观察了另一台差容的机芯,也是片数多的那一连是本振连,等我有空时改一下看看。有结果必定在本群回复。谢谢!

网友:
原来我玩收音机,把磁棒抽出来,外接天线直接收短波

楼主:
现在把变频管偏流电阻加大了,用电池供电能够收到中波电台,但是灵敏度很低。一中放偏流调的比较大(小了灵敏度更低)下一步换变频管试试,再不行就换一中放二中放三极管

网友:
振荡太强,要设法降低本振幅度

网友:
这种电容是看起来间距大的一组是本振联,比较窄小的是天线联,这种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高频机振

楼主:
今天下午把三个高频管全部换过了,还是不行,目前变频级一中放电流在标准范围内(一中放偏小一点点),在一中放发射极电阻上并了个旁路电容增益稍高一点了,两个强台音频功率基本上能到额定。下一步准备换磁棒和线圈试试,再不行换空气连

网友B:
楼主能上个原理图吗?不知用什么管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上个原理图吗?不知用什么管的收音机

就是这个图纸

楼主:
误打误撞的修好了,换了一根磁棒加线圈,新换的线圈纱包线比较粗,另外次级线圈可能匝数有点多,这样灵敏度上来了。由于是晚上没有办法根据收到的电台多少判断灵敏度,明天白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