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行程开关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8-21):
如图,打印机上的,想只买开关

网友A:
图上不是有了吗?检测开关,用于位置检测就是限位开关,用于工作状态叫状态检测开关,等等。一个意思,报给商家就会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有了吗?检测开关,用于位置检测就是限位开关,用于工作状态叫状态检测开关,等等。一个意思,报给 ...

问题是那价格,几个开关几个电阻一个插座的小板卖那么贵。找不到这个形状的,背面3引脚偏向一边不是在中间,内部像彩电预选开关不过是单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那价格,几个开关几个电阻一个插座的小板卖那么贵。找不到这个形状的,背面3引脚偏向一边不是在中 ...

能分解的话,可试着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解的话,可试着清理一下。

已经清洗了,但是能用多长时间不好说,如果再坏还是换开关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清洗了,但是能用多长时间不好说,如果再坏还是换开关好

这种开关一般是油脂脏污引起接触不良。处理干净再加油脂应该可以了,买新的不过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一般是油脂脏污引起接触不良。处理干净再加油脂应该可以了,买新的不过如此。

棉棒沾机油擦的,下次抹黄油试试,说不定可以长时间用。

网友C:
不要用机油和黄油,有腐蚀性,并且容易把金属片弄一层黑色氧化层,拆解后,用无水酒精清洗(把所有的油洗掉),再用1000号以上的砂纸打磨一下接触面,组装起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机油和黄油,有腐蚀性,并且容易把金属片弄一层黑色氧化层,拆解后,用无水酒精清洗(把所有的油洗掉 ...

砂纸打就完了,酒精不如机油效果好。涂稀一点能拉长丝的黄油估计是好办法,能买到新的换新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打就完了,酒精不如机油效果好。涂稀一点能拉长丝的黄油估计是好办法,能买到新的换新最好。

机油和黄油会把塑料腐蚀的稀碎,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打就完了,酒精不如机油效果好。涂稀一点能拉长丝的黄油估计是好办法,能买到新的换新最好。

请注意,是1000号砂纸,超级细,不是粗砂纸

网友D:
买不到就自制嘛,电脑机箱用的轻触开关就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不到就自制嘛,电脑机箱用的轻触开关就合适些。

行程比较大,具体没量有1cm吧,压到一半就通了

网友:
用金属丝对付一个, 用了一年多了, 效果不错

网友:
动手强的话,细心拆开清洗都不用花钱

网友:
楼主图片是找的卖家的吧?这看起来是专用配件了,不买他的别处也没地方买,目前就是拆开清洗最好,实在用不了了再说,以后的事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