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84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要清晰的

楼主(2017-08-22):
收了一台红灯784收音机,开关电位器坏了不知啥型号,求大神给个电路图参考下。

网友:
这个还有电路图?直接上个22~51K的试试先。

网友:
10K的电位器了。

网友:
看看我才帮助你找个了

网友:
原机没电位器?可能是这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484808359

网友:
有510的吗楼上的

网友:
对的,是这个

网友:
红灯711的使用的,470或者510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了。

网友:
负反馈音调带载音量电位器的阻值可在4.7k一22k之间选择,但大多数习惯使用4.7k一10k。倒是需要注意调节柄的长短和粗细